[安卓] 都说小米11CPU容易虚焊,我拿X-ray扫描看看

楼主(2025-02-19):
我的小米11开不了机,网上都说小米11CPU容易虚焊,我拿X-ray扫描看看,看看是否可以看到有明显缺陷,结果啥也看不到

网友A:
他们说的虚焊其实是开焊

网友:
火龙888的锅,好多888机型都有类似问题

网友:
虚焊的话,焊点还在,只是没有接触好,估计x很难扫描出来。

网友:
焊点上下的,你扫不出来

网友:
小米系列的确实虚焊的多。
近两年固件调教变保守了,加上封锁解BL渠道,虚焊的少了些,
总体来说小米品控是不如VO系的,软件也不如。

网友:
探伤仪可能可以

网友:
这个成本有点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他们说的虚焊其实是开焊

放大点  看着不怎么园的点 就是虚焊 没有完全焊接好

网友:
虚焊并不是没焊点

网友:
不虚的时候看不到吧

网友:
虚焊是接触不好,不是没有焊,很难扫出来看得到

网友:
就算虚焊了,触点上的锡球还在原位,这样肯定看不出来

网友B:
自己拿热风枪吹一下到底能不能搞定?看网上的视频,都是先把CPU拆下来再焊回去,有点折腾。

网友C:
不止是小米,手机经常散热不好且长时间在运行大型软件都会导致这种虚焊

网友:
这机器多钱一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己拿热风枪吹一下到底能不能搞定?看网上的视频,都是先把CPU拆下来再焊回去,有点折腾。 ...

先说你下面有胶没,有胶你吹它也不动。。而且热膨胀,胶体会顶开更多的焊点也不一定。。

要没有封胶的状态下,也许推动归位还能有几率熔上。   毕竟无胶可以靠芯片重力使焊点区域平衡,重点是高矮一致,否则高的顶着矮的够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止是小米,手机经常散热不好且长时间在运行大型软件都会导致这种虚焊

是啊,某为也不少。。 个人赶上就是百分之百的。。谁没事弄一堆手机保命啊,都是可这造,突然就凉凉资料就命悬一线。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