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彻底拆解FONMIX凤之声世纪3号家庭影院音箱,并修复喇叭音圈

楼主(2025-02-19):
闲鱼闲逛,见本地卖家出凤之声音箱,只知道凤之声曾经是做发烧功放的,不知道还做过影院音箱, 在网上只能查到世纪一号的相关信息,好在价格不贵,一对大 一对小 卖价85元 还价80元成交. 开车取回.卖家还送一对音箱线 装车时感觉小音箱有异响,但想要的主要是大音箱就没有太在意.

先看小箱 一个廉价的塑膜高音加一四寸低音

还不错 小环绕箱还加了个一阶分频器, 许多此类的环绕箱就是一个无极电容分频完事.

四寸喇叭 无任何标志, 定制产品吧.磁钢还够大 功率够用.

装车异响来源, 二个高音完全与面板分离了, 用的胶不好? 重新粘上 试音正常 音质还不错.

再看大箱, 当时卖家只拍了正反二面照片, 因为正面只有一6.5低音,还在想侧面是不是有个8寸低音?当时许多家庭影院为了音箱正面苗条些,就把8寸低音放到侧面,取名"侧振式", 但上网上查了一下, 世纪一号只用了一个高音和二个六寸低音, 这个三号只能是一个低音了, 低音在上 高音在下, 这个布局让人想起了李楠的"低频霸主",九十年代电子报介绍的很火. 不知道有没有人有印象.

前置倒相孔, 方便摆位.

背标:
35Hz-20KHz
6欧
灵敏度 88dB, 这个指标好像不准, 此箱应该在88之上, 因为比较好推,用3116数字功放已经推的很大声.
箱重16.8公斤.

背面接线盒, 双线分音.

拆下面板

四寸丝膜高音, 大磁钢 FONMIX厂家定制.

6.5寸低音 大磁钢 无标

箱内铺满吸音绵

分频器,二阶分频,一个电感 一个电阻 二个电容 一个灯泡? 分频器中有灯泡来保护高音是比较少见的.

空心电感的线很粗 目测1mm以上. 注意看低下, 这个分频器并不是双线分音, 在这里高音和低音输入用铜片连上了, 接线盒外面的铜片连不连都不起作用.
看红黄喇叭线, 很细和环绕箱中用的同种线, 差评, 白瞎了那二条500芯的音箱线.

试音一边低音不响, 量一下线圈没断 喇叭没烧, 原因是T铁开胶吸住音圈,纸盆卡死无声, 只能开拆了.

开胶 吸住音圈 不能动

胶水质量问题?

归正 重新上胶固定

铝膜音圈, 散热好.

重新装回 和另一只对比没有差别, 装箱,又能愉快的听歌了.
试箱试听, 感觉很不错, 低音有力, 高音清晰, 尽管只有一个低音,但是低音量感很足.
当年估计二千元,现在就几十元钱了, 玩音响的人越来越少了.

网友A:
线材不错,声音咋样。

网友:
这价格可以说是相当划算了。

网友B:
现在音响没落了,耳机方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材不错,声音咋样。

线材是意外收获, 发贴中没说有线, 取货时送了.
凤之声正规厂家 定位影院音箱 不能和发烧音箱比, 但是我以前一直听的惠普小旋风M700MKII, 这是双6.5寸低音的,和这个相差不大.小旋风是当时三千元买的.

网友C:
楼主哪儿人?制造地点离我这儿就十公里,还从不知道有这厂家。

网友:
80这一套还是相当划算,外观补补漆,或者买贴纸重新贴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音响没落了,耳机方便了。

年前刚买了一套5.1,算是圆了自己一半的梦想吧
耳机怎么也没有敲击心灵的感觉,还是得大单元

网友:
喇叭磁柱偏离中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哪儿人?制造地点离我这儿就十公里,还从不知道有这厂家。

俺是东北的, 凤之声九十年代也是比较有名的发烧厂家, 当时音响杂志的经常看到介绍其产品, 功放比较有名, 音乐王子, 当年初烧的都知道, 还有它的步进电位器,许多DIY玩家都用过.二千年前的音响厂家许多已经没有了.
有个经验, 买二手电器尽量选东北的 天气干燥 锈蚀少 南方潮湿机器很容锈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音响没落了,耳机方便了。

玩音响和玩耳机就是二类人.

网友:
80一大一小两对音箱外加音箱线,这简直是捡大漏了!

网友:
这80真划算,至少是品牌货

网友:
凤之声当时价格不菲,楼主80元捡到宝了。

网友:
铜线很不错呢。

网友:
线材比音箱好,大箱比小箱好,都是不错的玩意儿

网友:
不错

楼主捡漏成功

网友:
看起来还可以。

网友D:
92年【实用电子文摘】有一篇李楠的文章,用电话语音压缩芯片NE571做磁带机的动态扩展,说是低频惊心动魄还是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92年【实用电子文摘】有一篇李楠的文章,用电话语音压缩芯片NE571做磁带机的动态扩展,说是低频惊心动魄还 ...

李楠的低频霸主真是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