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路由器如何互通

楼主(2025-02-19):
主路由(网关192.168.1.1,主路由接的外网),它的两个LAN口分别连接路由1和路由2的WAN口(路由器1和2的WAN口都分别是自动获取主路由IP),
路由1的网关为192.168.0.1 ,路由1的LAN下连接一个电脑1,IP为192.168.0.12
路由2的网关192.168.31.1,路由2的LAN下连接一个电脑2,IP为192.168.31.22,两个电脑都能上外网,
那么两个电脑如何让电脑1与电脑2互通,电脑1共享的文件夹,电脑2如何访问电脑1的文件,谢谢,
网线的连接都是在机柜,有锁,不能动,只能在两个电脑上操作(就是不动网线的情况下,不知道能不能做到两个电脑互通,3个路由器管理模式的帐号和密码都知道)

要如何做,两个电脑才能互通分享文件,

网友:
可以设置路由表实现。

网友A:
路由1和路由2改AP模式,两台电脑在同一个网段地址里,可以开共享相互访问。只是主路由性能要够强,不然会影响上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路由1和路由2改AP模式,两台电脑在同一个网段地址里,可以开共享相互访问。只是主路由性能要够强,不然会影 ...

+1,最简单的就是这种方法...

二○二五年二月十九日

网友:
具体操作如下:关闭  路由器 1 ,2  的 dhcp  服务 。主路由过来的网线 插入 路由器 1  2  的  lan  接口。

网友B:
你是在编故事吗?主路由是192.168.1.1,那连接在主路由LAN下的所有设备,在自动分配IP的情况下,可以分配192.168.1.1到255,怎么会出现192.168.31.1或者123.456.789.000等IP地址呢,除非你自己定义了IP4里边的东西,不是自动分配IP地址。

网友C:
将主路由器的LAN口与副路由器的LAN口连接。这种方式下,两个路由器都工作在交换机模式,可以扩展网络覆盖范围,但不会形成桥接模式。
配置时,需要设置两个路由器的IP地址不同,避免IP冲突。例如,主路由器的IP地址可以设置为192.168.1.1,副路由器的IP地址可以设置为192.168.1.2。

网友:
LAN到WAN连接:

将主路由器的LAN口与副路由器的WAN口连接。这种方式下,副路由器作为从路由器,工作在桥接模式,可以扩展网络覆盖范围并提供更稳定的互联网连接。
配置时,需要关闭副路由器的DHCP功能,设置其IP地址与主路由器在同一网段内,但子网掩码应设置为255.255.255.0

网友:
我现在什么问题直接问DEEPSEEK  答案最标准。我现在什么问题直接问DEEPSEEK  答案最标准。我现在什么问题直接问DEEPSEEK  答案最标准。

网友:
通过Wi-Fi连接:

使用Wi-Fi将两个路由器连接。这种方式下,需要确保两个路由器的Wi-Fi信号覆盖范围重叠,以实现无缝切换。
配置时,需要设置两个路由器的Wi-Fi名称(SSID)和密码相同,以实现无缝漫游。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是在编故事吗?主路由是192.168.1.1,那连接在主路由LAN下的所有设备,在自动分配IP的情况下,可以分配19 ...

没问题啊,主路由1.1,它分配的地址就是2~254,不是到255,然后路由器1和路由器2的wan口地址当然是在这个范围内,但是这子路由器的lan口地址设置成了192.168.0.1~254和192.168.31.1~254,他现在的需求是两台子路由下的pc互联互通。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没问题啊,主路由1.1,它分配的地址就是2~254,不是到255,然后路由器1和路由器2的wan口地址当然是在这个 ...

本来很简单的事情,设置在同一个网段里,电脑都开启共享文件浏览和打印,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1放上级,2放下级,2可以访问1。也可以并级,

网友:
vlan路由好像不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将主路由器的LAN口与副路由器的LAN口连接。这种方式下,两个路由器都工作在交换机模式,可以扩展网络覆盖范 ...

这种连接模式必须关闭一个路由器的dhcp,否则就有部分电脑不能获取争取的ip断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本来很简单的事情,设置在同一个网段里,电脑都开启共享文件浏览和打印,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

看网络环境吧,如果机器多,本来就要分段或者vlan的

网友:
问问DEEPSEEK 看, 回答得很规范标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在编故事吗?主路由是192.168.1.1,那连接在主路由LAN下的所有设备,在自动分配IP的情况下,可以分配19 ...

楼主说的是LAN ip也就是次级路由的网关。。WAN ip确实是主路由网段。。

网友:
楼主动不了任何线路,如果只考虑这两个电脑互通的话,可以考虑开启路由器1和2的DMZ功能。
两个路由都开启DMZ后,
电脑一访问电脑二可以在电脑资源管理器里像这样输入地址 \\192.168.1.105(路由器2的WAN口在主路由获得的地址)
电脑二访问电脑一可以在电脑资源管理器里像这样输入地址\\192.168.1.106(路由器1的WAN口在主路由获得的地址)

我宿舍电脑和办公室电脑就是这样搞起来互通的。

网友:
原硬件不能动,除非路由1 路由2可以设置为AP模式( Padavan 固件有)这样所有电脑在同一网段smb共享简单,否则楼主要解决SMB协议跨网段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