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给无法固的插排做固定

楼主(2025-02-19):
之前买的一个插排由于没有固定螺丝孔,最不可思议的是还拆不开,能拆开要做固定那就是小菜一碟,
那就只能想其他办法了,最初方案是用铁片弯两个Ω形的抱箍固定,这种太难看了放弃。
第二个方案是用长度与插排差不多L形的塑料片粘在插排侧面为固定支架,
考虑到胶水的黏合强度不够与插排如果要拆到其他地方去,
粘了胶水的插排太难看,这个方案就也不于采纳。

最后的方案是用两块1.5mm厚的L形不锈钢片

图中的插排要固定在紫色方框位置

插排两头无固定孔,背面也没有挂孔,
超声焊接无螺丝,无损拆不开

从废的机械部件切割下来,加工好了的1.5mm厚的L形不锈钢片

L形不锈钢片不能太宽,宽了不仅插排上安装不了,而且也不好看,
宽度要刚好与插排的开关相互距离差不多

钻Φ3mm孔

M4mm的自攻螺钉

板子上也是先钻个钻Φ3mm孔,

再用M4mm的自攻螺钉把插排固定上去。
插排要拆到其他地方去只要把固定支架拆掉,螺丝孔堵上就好了

完工

网友A:
这动手能力杠杠的。
不过别打孔后直接和里面的PCB接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动手能力杠杠的。
不过别打孔后直接和里面的PCB接触了

+1,我也觉得打孔上金属螺丝不安全...

二○二五年二月十九日

网友:
可以上尼龙螺丝和螺母。这个力量也不会太大,可以3D打印一个结构。

网友:
我觉得你应该买专门固定插排的双面胶,能拆卸的那种
如果干什么感觉线不够长了,直接拿下来用,插个电钻啥的,不用再接插排了

网友:
用3M胶粘到棕色板子上也没问题

网友:
小心漏电啊

网友:
不锈钢片可以用铸工胶粘到侧面

网友:
拔下来就坏了。要多点固定。

网友:
这双面胶不就固定住了么?
也可以用强磁铁,同样也是分别用双面胶固定好磁铁与铁片

网友:
别用金属钻孔

网友:
一般背后有两个小孔,没有的话,自己钻两个更完美。

网友:
虽然简单美观但不安全

L不锈钢片和螺丝都是金属的

网友:
支持折腾!
我也觉得用纳米胶或强磁贴比较好。

网友:
插座都是单控的,不错。

网友:
双面胶一粘了事,你想拔都拔不掉!

网友:
你需要的是这个

网友:
以后拆除了板上有两个钉眼。

网友B:
厉害!!!弄的像模像样,给你点赞!!
不过拔插头时会不会掀动?不锈钢板固定插排两头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厉害!!!弄的像模像样,给你点赞!!
不过拔插头时会不会掀动?不锈钢板固定插排两头更好? ...

拔插头会掀动,原因是立柜人造板太单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