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法拉电容,大小和纽扣电池差不多

楼主(2025-02-19):
小法拉电容一个,实测已经坏了,内阻很大,好奇拆开看看

主角登场,大小和一个CR2032电池差不多

看看参数,5.5V 1F

撕掉外衣,看结构是两节串联

去掉外衣的样子,负极

正极

螺丝刀撬开

靠近负极这个还有一层马甲,脱下来

撬不开,直接用锯子开个口

最终打开后这个样子,白色的应该是绝缘的,黑色的应该是电极

网友A:
感觉是个电池?

网友:
印象中法拉电容都很大,这么小有1F ?颠覆了认知!

网友:
感觉像电池

网友:
奇怪,这种造型的通常不是电池么???

二○二五年二月十九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是个电池?

不用感觉!就是电容!

网友:
这是某种记录仪或收费卡上的小电容,可惜太小了,要是搞个超级法拉电容,上千法拉,还可以做点焊机。

网友:
原来是这种结构

网友:
看名字还以为是大雪碧哩!哈哈哈

网友:
前几天买了800F超级电容器

网友:
涨姿势了,谢谢分享

网友:
看着像纽扣电池似的,谢谢分享。

网友:
以前的磁带录相机中面板上都有这种电容、作用断电后保持时钟日期不丢失、定时录相等。

网友:
好巧啊,这两天找出十来个尘封好久的纽扣超级电容,5.5V0.22法拉的,没有容量了。前面那个好久大概20年,有空也拆开来看看。

网友:
这么小容量如此大,看结构也不明白

网友:
太小,拆的不怎么过瘾。

网友:
GPS上经常看到小的,大的比较少见

网友:
像纽扣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