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表] 泰克示波器100M和国产示波器100M有什么不同

楼主(2025-02-19):
存储深度2.5K太小了?泰克的2.5K整整延续了20年,那20年里面的电子产品是怎么开发的,怎么维修的?显然简单地认为太小了不能用是不对的。

网友A:
不同点是:国产的遥遥领先!!!

网友B:
存储点数少是事实,2.5k现在也很少见了,已经过了TDS220这种的时代了。随着存储器性能的提升,大厂都是数M、数百M设置更大的点数了,高存储对于捕捉细节波形作用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同点是:国产的遥遥领先!!!

净瞎说什么大实话...

二○二五年二月十九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存储点数少是事实,2.5k现在也很少见了,已经过了TDS220这种的时代了。随着存储器性能的提升,大厂都是数M ...

错错,这么多年国产还是玩这种业余套路。

网友C:
像ds1000e系列,普源用的低速的adc超频到1G,不是用250Mhz采样率。连这个最基本的论点都是错的。
数字示波器采样率是客观的,最快时基下暂停看看单点间隔就知道了。

我发现你这人真有意思,自己手上有什么机器起码要发个什么帖子证明自己买的都是好的,别人不买是别人傻逼。理由永远是一把口,没有数据,没有理论

楼主:
国内水军的套路就是只看一点无限放大。相当之幼稚偏激。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国内水军的套路就是抓住一点,不停重复。这样国人很受用。

分析那么专业的干嘛。有么子用,我就一句话,关键时刻抓不到波,有什么用

网友:
不管怎么说,泰克的波机就是保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像ds1000e系列,普源用的低速的adc超频到1G,不是用250Mhz采样率。连这个最基本的论点都是错的。
数字示波 ...

普源超频到1G是总采样率,双通道工作的时候每个通道是500M.这个很早就有人提出了,不是我YY。你先去了解下再P

至于你那个看采样率的方法就正中奸商们的下怀。它们是插补的,并不是真正的采样率。

网友C:
呵呵,你知道1G/s的采样率在2.5k深度时,在多少时基以下才是真的有意义的?
哪怕真正懂一点点数字示波器原理,都知道示波器只能在很少数情况下以最高采样率运行,而这个影响它在什么情况下能用最高采样率的关键,就是储存深度。我也不期待你这菜比能知道怎么计算。你可以打开你高贵的古董示波器,看一看它能在什么时基下维持到500M/s的采样率,然后再对比看看。你这水平就不可能有太高速信号的应用的,实际表现深度高一点点示波器采样率是吊打tds220的

还有,楼上提到能不能才到波形。这个是很关键。但这个现在来看妥妥的垃圾型号每秒波形获取率是说明书里明确标明的,180 waveforms per second,对比ds1000e就是垃圾中的战斗机,而ds1000e已经是10多年前的国产型号了。还能吹2025年好用的。牛逼。

网友:
最后。虽然不大可能,楼主给人的感觉很像某个年代过来的人,一句话开始胡扯,然后就开始阶级划分。

自己发各个帖子都是带品牌的,别人回复呢,就是别人是水军,哈哈,逻辑鬼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你知道1G/s的采样率在2.5k深度时,在多少时基以下才是真的有意义的?
哪怕真正懂一点点数字示波器原 ...

也就只敢叫骂一下三十年前的老示波器了。因为在往前没有。

我没TDS220。

楼主:
写了一堆最后只出来几个字。其他的被吃了。郁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像ds1000e系列,普源用的低速的adc超频到1G,不是用250Mhz采样率。连这个最基本的论点都是错的。
数字示波 ...

简单说吧,泰克多年坚持的原因。这是够用的。

至于更重要的捕获率,那还是泰克取胜。

楼主:
所以我们看到的示波器只有带宽和采样率标明,存储深度那是不那么重要的东西。不会对性能产生决定性影响,只是让你改变一下使用习惯而已。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简单说吧,2.5K存储深度可以保证1u以上可以达到最高采样率。对于信号沿和毛刺足够了。这就是泰克多年坚持 ...

拜托,你吹也要看看说明书。

你不懂,我给你截图,然后收声,行不行?

看得懂吗?你高贵的tds220,在100ns以上就没办法抓到2500个点了,然后会插值中间的点,让看起来有2500个点。我都不敢想要是国产厂家这样操作你要怎样骂。当然,你是个菜比,不看说明书我理解的,你别再嚷嚷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国内水军的套路就是抓住一点,不停重复。这样国人很受用。

对于存储深度的问题,可以通过专业的使用技巧解 ...

你觉得tek不插值?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拜托,你吹也要看看说明书。

你不懂,我给你截图,然后收声,行不行?

对于这种,不要多说,不要科普,看笑话即可。我就喜欢看不懂装懂又喜欢出来现的笑话。
这种人口中的不重要只是吃不着葡萄罢了,当有了的时候又开始翘尾巴,tds220…我都没用过,太高级了…,三迈啊,我的妈啊,太刺激了。风驰电掣啊,这不就是飞吗?
还“X/SIN(X)”插值?楼主懂自己写的啥意思吗?这是个什么样的窗口?但凡懂点信号处理的能写出“X/SIN(X)”?
“那么国产的示波器采用了什么办法呢,显然还是投机取巧的X/SIN(X)插值。这样看起来波形就漂亮了。但是这是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拜托,你吹也要看看说明书。

你不懂,我给你截图,然后收声,行不行?

我看是你没看懂吧?

自己截图自己看不懂说不过去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