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桶装水抽水器开关时灵时不灵维修一法/附电路图

楼主(2025-02-19):
很多桶装水抽水器都是采用康图电器的电路板,电路大同小异。

在电池基本正常(不开机时4V以上,开机3.6V以上),按健开关正常的情况下,开关有时能打开,有时不能,试着在电池接线路板的两端正负极之间并一个1000uF,6.3V以上的电容,电路工作正常,原因是原电路板滤波电容太小,开机瞬间电池电压从4V以上下降至3.6V左右,干扰了开关芯片的工作,导致不稳定。

网友:
可以换个防水按键

网友:
基本都是通用设计

网友:
看来我手上的6.3V电容有用了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对电池内阻大或者健康状态不佳的老化电池应该通用。我有只手持风扇也有类似问题,改天试试看。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经验,楼主辛苦了。。

网友:
这个办法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