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V锂电池降压12V,然后再串联升压60V给电动车用可以吗?

楼主(2025-02-19):
我有一个48V锂电池,和一个48v降12V的大功率转换模块,可以先降压到12V,然后再和自己串联升压到60V给电动车用吗?

补充内容 (2025-2-28 12:17):
回答一下,是隔离型的变压模块,不是共地的

补充内容 (2025-2-28 12:20):
升压的方案我也试过了,买了华为的升压模块,但是不懂怎么调电压,只能升到57V左右恒压输出,一是电量不准了,二是这个模块发热有点厉害。

网友:
转换模块埙耗的功率占总功率一半了,48V锂电池直接升压60伏

网友:
你这么弄不是多此一举吗

网友:
看你有没有本事把这个48V和12V串联变60V

网友:
48V降压成12v的电路板肯定是共地的,两者不可能再串联起来用。

如图,看你怎么连接吧!

要想串联两者,除非12V的降压板是隔离输出的,也就是不共地的意思。

网友:
左脚踩右脚上天啊

网友:
你可以试一下,不烧降压板就能用。嘿嘿嘿

网友:
不行,功率下降太多。

网友:
楼主这个方案不可能成功,还不如直接48V升压60V来得靠谱,

网友:
不可以的,因为直流很难做到隔离,如果是交流一般使用线圈变压器隔离变压,基本都是共地(GND),这么串的话有可能会短路的,串联的必要条件是不同的负极(GND),而且用电池充电池也是非常不建议的行为,因为电池放电电流非常大,很容易把其他电池给弄坏

网友:
楼主的想法果然不一般。5楼的说的对,看是否共地。就跟开关电源串联是一样的,共地无法串联。

网友:
记得有位老外自述骑马掉馅坑上不来,自己拽着自己头发把人和马提出陷坑脱险

网友:
不可行的,详细原因楼上各位已经说的够清楚的了

网友:
你还不如直接换一个48v 电动车控制器,电动车功率都是大几百瓦,要达到你这种功率够买几个电动车控制器了。而且效率更高

网友:
需要用隔离型的48V转12V,这样串联,就是直流意义上的“自耦变压器”了

楼主:
我的电动车是60V铅酸的,另外有2个48V的锂电池,本着不浪费原则,买了个36v-70V降12V的降压板,前两天刚收到货,试了一下是可以的。

楼主:
我试了一下是可以的,就是有点发热,后期可能要加个散热风扇,

网友:
两次减压升压损耗太大,还不如在卖一组12v串起来用更好

网友:
还不如另辟途径,换电动机控制器或者改装控制器为48V,电动车最高速度可能会慢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