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拆解故障爱普生4156打印机,求维修思路

楼主(2025-02-19):
同学的打印机,前几天好好的,突然不能开机。描述是按电源键没反应,指示灯也不亮。
刚开始我考虑是不是电源模块问题,直接开拆
拆掉四周外壳,拆掉顶盖。螺丝挺多还隐藏慢慢拆

看到机器内部,侧边驱动齿轮光栅
打印头,这个机器又爱堵,还容易烧打印头!

拆出来的电源板和主板

测量电源板空载42.5正常,插上主板上电就保护,在4-6V跳动。
现在测量一圈空载没有短路地方,但是上电大约一秒多就保护。
网上看了一些维修资料,这个机器容易烧打印头驱动管,管子烧了驱动芯片也会有问题。我拆了驱动管上电还是保护,测了管子好像没有问题(也可能没测出来)现在不知道哪里短路了没法下一步了。

对管和驱动芯片
网上说这个机器有个隐患,如果打印头烧了会连带烧驱动管,驱动管烧了又会连带驱动芯片…现在就算是买了新主板都不敢上机测试了,万一打印头是坏的换个主板也会坏。所以想尽量拿这个主板开刀,但是又不知道还能测哪里了,大家又没有经验指导下

网友:
这玩意太复杂,不太喜欢拆

网友A:
上天给了个机会让换激光的,你就别折腾了

网友:
太老了,维修价值不大,如果常用还是换新 吧。

网友B:
测量负载有没有短路,没有就是电源问题检查电源的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天给了个机会让换激光的,你就别折腾了

激光机都太贵了,便宜的激光机又不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量负载有没有短路,没有就是电源问题检查电源的电容

电源没找到合适的负载,回头找个电阻测一下看看

网友:
电源带不了载?

网友:
引用 楼主:
激光机都太贵了,便宜的激光机又不靠谱

主要是彩色的激光不便宜。

网友:
这时候要是有一个热成像就看出哪里短路了

网友:
打印机不好修

网友C:
淘宝买个带运费险的7天无理由的主板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淘宝买个带运费险的7天无理由的主板试一下

这个可以试试 顺便再买个电源板 主板的几率大

网友:
淘宝复活发

网友:
这玩意不好修,,我那个惠普好的都拆电机玩。。。谢谢分享

网友:
电源板还可以修一下,主板太复杂,定位故障后,直接换块好的吧。

网友:
我废品站收的4166,开机屏幕闪一下就灭了,最后拿到售后去换了个主板,这玩意儿就是爱堵。

网友:
换了2个管子还短路的话,可能连累到了驱动芯片,把驱动芯片拆了再试试吧,如果能开机,换了驱动芯片应该可以好。

网友:
我用的爱普生都时进纸故障,用也不下十台,都这毛病,现有两台A3墨仓式的,换进纸总成都解决不了总是,吃灰中。

楼主:
最后也没找到哪里问题,对管和驱动芯片全拆了还是不上电。直接多多买了和拆机主板换上完美复活…原主板直接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