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拆修爱宝S-960P考勤钟+说明书

楼主(2025-02-19):
单位饭堂那边用的,这个,搞一个小时,浪费了时间和心情,如果不是怕打饭的时候,阿姨手抖,才不愿意帮修这玩意,影响到心情了,忍着点......

这种东西,早就不用了,还修,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忍着吧

拆出来,里面很多面粉,忍着

这个是时钟主板,有电池保存时间的

这个是机械时钟的执行电机,通电后,读取时间,然后会转到正确的位置,虽然很老,但是设计还算先进,感觉做了个没什么用的东西。

光栅,推进打卡纸的,用于计算推进量,用于打印到对应的格子里面。

感光,用于识别卡片正反的

缺口位置那里用于配合感光识别正反,我把缺口人为剪出一个一样的缺口,背面也当正面用。

主板芯片无字,国产特色

16v1000uf的电容有问题了

换一个二手电容

色带,双色的,里面有切换机构,可以设置自动切换红黑色

说明书扫描件,虽然没什么用

这东西虽然落后,但是设计非有些复杂,读取时间,用步进电机驱动表盘到正确的位置,这个都有不少工作量,还有计算那个打卡的位置计算,把两个东西融合到一起,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单位小事多,明天出差算了,躲一下,当个老油条事就少。

网友:
顺便除尘翻新一下

网友A:
还有空发帖,说明工作量不够饱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空发帖,说明工作量不够饱和,

净瞎说大实话...

二○二五年二月十九日

网友B:
老兄要是修不好,打饭的时候,拿食堂阿姨的手那可就得少抖两下了

网友:
这种机器卡纸插进去快速提一下可以跳格打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兄要是修不好,打饭的时候,拿食堂阿姨的手那可就得少抖两下了

猴哥说得有道理

网友:
这才显得是真正意义上的上钟打卡

网友:
虽然这玩意已经基本淘汰了,但我还是看到有工厂在用这种机器

网友C:
上下班打卡,看大约3、4、5十年代的电影,外国的,那时就有打卡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下班打卡,看大约3、4、5十年代的电影,外国的,那时就有打卡机了

只是那时是机械的,要知道,电视机,对电视机,最初也是机械的,

网友D:
09年,在杭州电子厂实习的时候用过。

网友:
只在电视上看到过的打卡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09年,在杭州电子厂实习的时候用过。

以前那种没有这么先进,我也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三班倒的

为牛马准备的,我最高上过23小时的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