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TOTO卫洗丽马桶遥控器拆解

楼主(2025-02-19):
地摊市场买的TOTO卫洗丽马桶遥控器,三元购入,拆开看看日本高端智能马桶的遥控器什么做工,拆前测试都正常,挺好拆的,螺丝松开就可以打开,没有卡扣,电路板看图还可以,值得一提的是这遥控器有3个发射器,有三个角度,考虑的很周到。其他的不知道了,大家欣赏一下吧。

网友:
遥控器里面看着挺精密

网友A:
这是装在马桶上面还是装墙上有或者是手里拿的?

网友:
看着高大尚,才三元,值

网友:
比普通马桶贵

网友:
一看就很高级的马桶没用过

网友:
这玩意怕是真能买个马桶了...

二○二五年二月十九日

网友:
智能的东西确实高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装在马桶上面还是装墙上有或者是手里拿的?

它另外还有一个底座可以装在墙壁上,然后把它挂在那个底座上

网友:
红外发射管的铁脚生锈颇重

网友:
大牌子的还是不错

网友:
看着挺精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装在马桶上面还是装墙上有或者是手里拿的?

挂墙上的的,后面有挂架位置

网友:
什么马桶还需要遥控器?

网友:
叼卡奶,小日子,一个遥控器至于搞这么复杂吗?纯粹是烧包。

网友:
这一看就是挂墙的吧

网友:
赶紧去买个马桶配套使用

网友:
做工还是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