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天宇T21L毫安挡测电压炸机!快出来吐槽吧

楼主(2025-02-19):
目测基本上没有修复可能。

网友:
这太惨烈了~~我曾经用61E+mA挡位故意测试220V电压,表现就非常安全。

网友:
这烧得也太惨了

网友:
这个不会是测了220V吧?

网友:
电路板都炸融化了。

网友:
清理一下,也许只是烧了保险呢。

网友:
这是哪个群友炸鸡

网友A:
不会又是返厂维修--厂家感谢测试吧?

楼主:
个人认为保护电路保护元件性能是一个主要原因,表面上看,保险丝和保护二极管这些基本保护是有设计的,但可能性能欠佳。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群友之前提到的这表转盘背面的元件和布线没有远离转盘,直接分步到转盘背面,导致部分输入布线和其它布线没有合理分布,错综复杂,安全距离不够,在保护元件还没起作用之前,高压爬电炸掉一大片。
另外,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就是这种没有专门毫安插孔的表,电流档的切换电路势必要经过转盘切换和其它电路交错布线,作为有可能流过高压或者大电流的线路,设计到了转盘上,这本身就是隐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又是返厂维修--厂家感谢测试吧?

关键这不是我的,不过这种人为损坏,还这么严重,大部分厂家原则上是不给保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这不是我的,不过这种人为损坏,还这么严重,大部分厂家原则上是不给保修的。 ...

那就付费维修

二○二五年二月十九日

网友:
我也在电流档测过电压,电路板铜箔走线炸了,没烧这么黑而已。

网友:
表笔头都熔化了

网友:
此表壮烈,芯片也烧了不?

网友:
看着很惨烈啊。

网友:
发生这种惨烈现象只能说明表使用的保险丝不合格达不到用户误测市电保护好主板元件。合格的保险丝就像电磁炉炸管那样保险丝烧毁,玻璃管不炸。

网友:
用淘宝保险,最好容量降低点使用。。。

网友:
沃茨奥,烧成这样。

网友:
还是小心点为上,我玩了这么多年表,没有烧过表,养成良好的用表习惯才好,没次测量高电压时一定要再次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