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石DZL483005改成73伏充电器

楼主(2025-02-19):
偶然中得到三石的DZL483005电车充电器,输出电压为54.2v6a.早几个月闲鱼买了6030的铁塔电池两个,想改个73伏的充电器,怎么改这个三石充电器都改不好,此电源有2个431,在矿石论坛中看上去到改R1电阻可以改到58伏左右,其实R1与R2两个10K的431组成的是单片机的5V供电稳压电路,结果调整R1,把单片机挂了,反馈中的电阻R20R21R25,怎么改电压都升不上去,要不就保护,最后,闲鱼找到一家,但人家不肯告诉改那里,花了90米,买一个来抄作业,现在分享给有需要的坛友。改动位置,将运放324上面的电阻R3(4301)改成20K,拆下的R3与R64(7500)并联焊上,R20R21原来是2个4702串联的,94K,改成187K,输出的滤波电容63伏改成100伏耐压的,改好后电压为72.8伏,充铁锂电刚好。

网友A:
充满电转灯是否正常

网友:
牛批,我与大佬的区别真不是一点半点

网友:
改三段式充电器搞懂原理还是简单的,调高电压改取样电路,锂电池好像不需要转灯变电压,把转换电路也改一下就好了

网友B:
可以看我以前那个三石改可调嘛,有图的

充电器不分析次级电路图,盲目下手,那是很危险的

就是改个充电器,完全没必要选三石的,我是没事折腾来玩

关键楼主还选了个灌胶的,异常佩服

网友C:
谢谢分享,拆机帖
偶然获得是否还需要支付购物款吗,三石是品牌还是论坛id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满电转灯是否正常

没测试充电,只测了输出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看我以前那个三石改可调嘛,有图的

1元一斤别人卖垃圾,我跟他要了两个来玩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拆机帖
偶然获得是否还需要支付购物款吗,三石是品牌还是论坛id ...

关键这个电源做工还算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看我以前那个三石改可调嘛,有图的

好像没有这种吧,这个胶很容易除的。

网友D:
已经下单了一个玩玩,但是他这个好像还带有4根信号线,然后在小黄鱼还发现有人制作了一个自动解码都铁塔充电器,所以他本身就是支持485通讯的?还是他自带有单片机对接?感觉如果可以搞清楚这个那意义可太大了,满满的成就感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已经下单了一个玩玩,但是他这个好像还带有4根信号线,然后在小黄鱼还发现有人制作了一个自动解码都铁塔充 ...

买个45-50块的那个,自已改就行了,因为我的铁塔是自已解锁的,就一个软件,几块钱。

网友D:
我这里尝试了下,但是发现电压是调整到需要的电压了,但是电流异常的大峰值11A,稳定后8-10A,然后就直接保护掉了,

负责调整电压的是R64,5.1K约74.5V,5K情况下是71.6V,电阻封装类型是0805,
卡侬头1脚是D+,2脚是D-有mos开关,电容尺寸是13*25,原配是两个680uf 63V,

协议部分还没开始研究,还得研究研究怎么把电流调小,毕竟超标使用电流还大容易出问题

网友E:
灌胶的改电压不容易啊,如何能除胶又不伤板

网友F:
花90米,买不到一个全新的73V10A充电器?

网友:
引用 网友E:
灌胶的改电压不容易啊,如何能除胶又不伤板

这个板子的胶好拆,手一扣就下来了,唯一的刺客只有一颗顶部的螺丝

网友:
引用 网友F:
花90米,买不到一个全新的73V10A充电器?

买不到,基本都是虚标怪,我手里有个标称10A的,98大洋的,实际电流只有7.77A,要么就是再加个70大洋买15A二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这里尝试了下,但是发现电压是调整到需要的电压了,但是电流异常的大峰值11A,稳定后8-10A,然后就直接保 ...

我一直没空测试,谢谢老大给提供的数据。

网友:
73V 直接用60V铅酸充电器就可以了,不过铅酸充电器难买到10A的

网友(2025-05-03):
你们的胶怎么那么好扣,我的扣都扣不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