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在微信小程序中切换 美团账号 实操。

楼主(2025-02-19):
        就是把 已有账号的美团小程序 删除,再重新载入就可以了。比如在A号码的微信 里 也可以登入B号码的美团小程序,而且 使用A号码微信 支付消费。再也不用装多一个 臃肿 app了。
        用 美团app,也可以在A账(手机)号的情况下,用B手机号的支付宝 支付消费。
         当然以上两个手机号,都是 归于 同一个 人的。不同人的手机号 ,没有试过。

网友A:
不用这玩意的撸过...

二○二五年二月十九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这玩意的撸过...

不用不行,通勤靠他们的共享电动车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用不行,通勤靠他们的共享电动车

不是用支付婊的?

二○二五年二月十九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用支付婊的?

本地 哈啰,美团都有,一般用美团。日常都没用正式的app,都是用微信小程序 解决。需要买便宜一点的骑行套餐时,才临时装一下。
         支付宝 里的 4个 置顶,美团用不了,因为 支付宝版本太低,哈啰 也是用来 买便宜 骑行套餐的,菜鸟 是用来看取件码 的。淘宝 是应一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