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只爱德朗LED筒灯(型号ADL-TH01D)

楼主(2025-02-19):
最近媳妇堂哥家装修,叫帮看下筒灯,说大概要80颗左右,说明要9w的,自己本身用的欧普的,感觉很一般,射灯看了一下普遍都太贵了,前后买了几个品牌几只样品回来看看,最后感觉这个总体还可以,款式也还行,价格也过得去,17块多一只,拆一只起来看下内部结构

外包装比较一般,比欧普啥的盒子是会差一点

里面套了个袋子

外形,现在动不动就叫全光谱,外壳铸铝的,拿起来比较有手感

侧面卡扣

背面,导线有压条压着

正面,内凹形状,现在很多都用这种形状的,感觉还可以

外径83mm左右

总体高度55mm左右

整体重约144g

从正面侧边的黑罩拆,两手两个大拇指旋一下一提就出来了

卡扣结构,一圈3个卡扣

往下灯罩

往下可以看到灯板

取出灯板,板厚为1mm的铝基板,自己手上的几款欧普就没见过铝基板的

板上元件特写

背面

通电试一下,挺亮

功率实测9.3w左右

END

网友:
这个质量不错,价格也比较美丽

网友:
装80个灯真多

网友:
散热不行啊

网友A:
筒灯不错,采用晶丰明源的BP2861非隔离降压型恒流芯片,按电流设定电阻1.69欧计算的恒流电流为110mA

网友B:
这个led灯看起来还可以,价格也不高。

网友C:
当年竞争激烈,现在看来爱的狼算是活下来了

网友D:
时间长还是得热死。

网友:
看做工不错,就是功率偏大,一般3W足够了,功率大了寿命时间短。

网友:
这个灯看着不 错,装修要安装“大概要80颗左右”,用量不 小

网友:
没可视频闪,比阻容线性方案好点。

网友:
现在的灯板都集成电源了,越来越省材料。
我家装修时,用的灯都是电源分离的,灯板背后有铝散热片。

楼主:
现在装修厨房啥的都不用主灯了,都是用这玩意加线条灯,消耗品没必要买感觉,坏了换呗

楼主:
没办法,硬伤啊,能选的只有铝壳了。寿命看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筒灯不错,采用晶丰明源的BP2861非隔离降压型恒流芯片,按电流设定电阻1.69欧计算的恒流电流为110mA ...

我用几十个欧普的,也是这芯片,不过就不是铝基板了,现在四五年慢慢挂了,最近打算借壳,其他自己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led灯看起来还可以,价格也不高。

还行吧,相对于某些大牌子,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年竞争激烈,现在看来爱的狼算是活下来了

这牌子我当时装修也有买一些,感觉还行,价格适中,不过还是要买个样品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时间长还是得热死。

没有不热的,没有不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