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自制DTMB天线的几种图纸和方法

楼主(2025-02-19):
分享几个自制DTMB天线的几种图纸和方法,都是比较简单的

补充内容 (2025-3-10 01:54):
哦对了,手机查看本帖需要收藏下载时,长按网址弹出复制黏贴到浏览器打开,不知道为何数码之家手机版不能打开外链

网友:
额,看不到内容

网友:
以前我也想自制、用便宜的设备,浪费很多时间和金钱后发现,买现成高性能设备更省时间和金钱。

网友:
还是买现成的吧

网友:
现在制作地波接收天线的比较多

网友:
这样的帖子发出来没有意义,太贵

网友A:
楼主应该把图贴点出来,再放下载。这样只提供简单描述和下载链接,与CSDN有什么区别?,有用没用官方都要先扣55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应该把图贴点出来,再放下载。这样只提供简单描述和下载链接,与CSDN有什么区别?,有用 ...

就是,期待楼主放上图纸!

网友:
想试试我这里能不能用?有没有地面波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应该把图贴点出来,再放下载。这样只提供简单描述和下载链接,与CSDN有什么区别?,有用 ...

用网盘那个链接下载就不用扣了吧?我没上传到论坛 审核完后会不会管理员帮我上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应该把图贴点出来,再放下载。这样只提供简单描述和下载链接,与CSDN有什么区别?,有用 ...

手机用户可以长按复制网盘地址,直接点击跳转不过去

网友:
前年回家插根铁丝还可以收到地面波,去年回家就发现收不到了

网友:
我做过那种菱形天线,家里离电视台比较近,效果还行,中央十多个台,省级电台有几个,一共不到二十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机用户可以长按复制网盘地址,直接点击跳转不过去

确实第一个链接不明显哈哈。楼主放的是一个夸克网盘的下载链接:
https://pan.quark.cn/s/7582ef61d836

网友B:
下载看了下,里面有天线放大器有天线。
放大器介绍用的μPC1651据说噪声比较大,而且,一般人做好天线放大器是很困难的。天线,一般人能做好的也就那个四菱天线了,而且,那个天线阻抗接近75欧姆,直接接75欧同轴线损耗比较小。

以前收深圳、香港DTMB信号的时候,因为信号弱、干扰强,而且信号方向不同,需要每个信号使用一个天线接收,经过窄带带通滤波混合后再进前级天线放大器,有时天线出来的信号比较弱,还需要预放大放大器放大后再滤波混合。滤波混合器要定做,差不多100块一个频点,效果确实很好。

如果只有VHF段或UHF段信号,一般只需一个天线就行了,如果两者都有,至少需要2个天线,那些号称V+U都高增益的天线是吹牛的。
因为700MHz频段已经用来做手机通讯,天线或者放大器最好有滤除700MHz以上频率功能(低通滤波),否则,信号弱的地方可能手机信号把电视信号淹没掉了。

个人推荐设备:
机顶盒:菁华GT278 八代机(340元)。大部分电视虽自带DTMB接收功能,但功能比较弱,以我用的海信电视为例,搜索很困难,门限比较高。如果电视本身已经可以满足要求,可以不用机顶盒。
天线:U5B(入门级,60元左右),如果这个天线接收效果不好但勉强可以收到,比如偶尔有信号但有马赛克,可以升级到2~3米长的多单元天线,这个就比较贵了,可能需要400元+。
放大器:非必须,推荐菁华278A40UV(138元),这个放大器带5G滤波,增益比较高,有UV混合输入和U、V单独输入。一般信号要强到勉强能看的强度加放大器才有用。
馈线:如果资金允许,最好买4层屏蔽的纯铜芯同轴线,那种线衰减小一些。
F头:最好买线的时候顺便买那种压接的接头,压接的防水好、接触好,如果没有压接的接头,还有一种自旋的接头,用螺纹卡住同轴线外皮旋紧,最不好用的是那种用金属环压的接头,接不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下载看了下,里面有天线放大器有天线。
放大器介绍用的μPC1651据说噪声比较大,而且,一般人做好天线放大 ...

其实用宽带送的IPTV盒子就行了,频道更多。没必要收DTMB,除非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用宽带送的IPTV盒子就行了,频道更多。没必要收DTMB,除非折腾。

很多人没有接网络的,而且,有的地方IPTV是额外收费的,IPTV里内容比较好的又要再开VIP。其实,如果有条件,用中9是最好的,现在中9的高清台比较多了,虽然码率比较低。我这里的IPTV节目画质比中9还差。
DTMB主要是香港附近地区玩的比较多,主要是看香港的电视节目(一线城市本地的DTMB信号基本上都有几个高清台),有人为了信号强,甚至做4条3米多的天线阵列接收,还有做10米网锅接收,这些都是发烧级的装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