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测试78L05耐压

楼主(2025-02-19):
上一次发帖,抱怨5V三端稳压容易坏。坛友建议到立创购买。今天全部到货,搭建简单电路测试它们耐压和功率。

负载为220欧姆电阻,输入电压35V(标称耐压30V),三端稳压块上面功耗0.7W(标称0.5W)。以上78L05官方文档耐压30V允许功耗0.5W,本次超电压、超功率测试20分钟,温度在60度。全部通过测试。这次把淘宝购买的78L05也顺手测了下,竟然也通过了测试。

网友:
就是说,简单记住耐压30V即可

网友A:
这是提前帮大家踩坑了,这个测试还是蛮有意义的!

网友B:
7805输入电压控制在8-10V可以降低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B:
7805输入电压控制在8-10V可以降低功耗

这里在测试极限参数,超功耗、超耐压,测试极端条件下的可靠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提前帮大家踩坑了,这个测试还是蛮有意义的!

测试结果,一般情况都达标

网友:
谢谢分享,diy帖
也就是说基本上小电流,超压到30v问题不大

网友:
非常基础实用测试的坛友的情怀

网友:
非常棒,7805 还是很能打的

网友C:
测试表再加一列价格就完美了!

网友D:
在负载220欧姆的电阻并一个470以上的电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试表再加一列价格就完美了!

本来要加的,都是红包后零元购,就没加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负载220欧姆的电阻并一个470以上的电容试试

输入输出并的是10uf电容,35V电压下反复通断,没有坏。还发现IC类似于软启动,在2-3秒内输出缓缓上升到5V,所以并2200uf电容不会出问题

网友E:
感觉78系列很少使用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感觉78系列很少使用了

可能损耗太大吧,以前用大变压器的电源用78系列的多

网友:
气温低,功率就会大些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可能损耗太大吧,以前用大变压器的电源用78系列的多

一般都比较烫

网友:
谢谢分享,很有参考意义

网友:
玩电子时,最常用的电子元件,也是认识最早的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