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解晶联48v12ah电动车充电器

楼主(2025-02-20):
半新。买来备用的,好久没用了拆来看看

注意事项

激光打的参数8v12ah

开拆

变压器参数4812

开关管

lm358电压比较器

输出可控硅

电源管理芯片
普普通通,通用电路。做工都差不多
END

网友:
看着没有偷工减料,还行

网友:
没有滤波电路,不如西普尔的做工好

网友:
很普通的3842电源,保险都没有,用着比较危险,没有emi,对电源的污染也比较大

网友:
电动车充电器,还得是西普尔。

网友:
虽是长规版式,很成熟的方案,做功用料还行!

网友:
中规中矩没问题

网友:
看做工还凑合,比寨版强一些,至少高频变压器还有标识

网友:
用料做工都没特点,质量一般,但也不差

网友:
电动车充电器使用一段时间以后,里面比较脏,液容易引发故障

网友:
感觉比我拆的那个还要简单

网友:
大部分都是这个样的,国内已经普及的,好的倒也是有,不多了。

网友:
搞下卫生,检查下是否有虚焊即可

网友:
普普通通的充电器

网友:
竟然不是灌胶封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