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链条器和链条快拆钳,哪个更值得买入?

楼主(2025-02-20):
这两种工具有什么不同?

各位拆链条用的是哪种工具呢

网友A:
拆的链条联接方式不一样。下面的是拆卡片式的,就是有一节是用卡片卡住的。
上面的种是拆压入式的,大概就是没有专门的联接节,硬顶一节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的链条联接方式不一样。下面的是拆卡片式的,就是有一节是用卡片卡住的。
上面的种是拆压入式的,大概就 ...

压入式链条是不是更牢固?

网友B:
上面的是链条截短工具。下面的是链条拆下工具,本质上还是有区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的是链条截短工具。下面的是链条拆下工具,本质上还是有区别的

上面的拆下几节链条,也能装回去,不一定是截短?

网友C:
上面的那个相当于:一个钉子一个螺丝母外加一锤子
下面的这个相当于:一个大号钳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面的那个相当于:一个钉子一个螺丝母外加一锤子
下面的这个相当于:一个大号钳子 ...

两种工具对应的链条类型还是不是不同?

一种链条是铆钉固定,另一种是卡扣固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种工具对应的链条类型还是不是不同?

一种链条是铆钉固定,另一种是卡扣固定? ...

没错,其实两种都可以使用,尤其是日常代步的这种交通工具。

网友D:
那个钳子只能装不能拆,要拆的话要买专门的拆链钳子

网友E:
那个钳子是拆快拆扣用的,但不是必须的,用一些小手段也可以不用也能达到目的。前面那个是必须的,换链条新的比较长,必须用这个工具

网友F:
你这个链条快拆钳只能拆链条魔术扣,不具备截链器功能

网友G:
工具是越来越专业,过去业余条件就是拿个钉子使劲敲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个链条快拆钳只能拆链条魔术扣,不具备截链器功能

链条魔术扣用普通尖嘴钳是不是也可以,没必要用链条快拆钳?

楼主:
引用 网友G:
工具是越来越专业,过去业余条件就是拿个钉子使劲敲

拿个钉子使劲敲不会把链条敲坏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个钳子只能装不能拆,要拆的话要买专门的拆链钳子

要专门买2个链条工具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个钳子是拆快拆扣用的,但不是必须的,用一些小手段也可以不用也能达到目的。前面那个是必须的,换链条新 ...

你的链条带快拆扣么?
怎么知道链条是否带快拆扣?

小手段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个钳子是拆快拆扣用的,但不是必须的,用一些小手段也可以不用也能达到目的。前面那个是必须的,换链条新 ...

那是安装钳子,撑链节的,拆卸钳子是捏链节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链条带快拆扣么?
怎么知道链条是否带快拆扣?

现在山地车的链条大部分是靠链条扣链接的,关于链条扣的安装和拆卸可以搜一下B站的视频。

网友D:
引用 楼主:
要专门买2个链条工具么?

装魔术扣不用专业工具,魔术扣装上后把魔术扣转到上边,用力蹬一下就到位了。拆魔术扣比较费劲,要用拆卸钳子。
我也买了截链器和安装钳,截链器很好用;但使用安装钳拆魔术扣可费了老劲了,用这种钳子拆魔术扣需要向外撑,这钳子力臂太短,根本使不上劲。拆卸钳子和普通钳子一样,钳口是交叉的,只需要向内捏,比较好用劲。

网友:
引用 网友D:
装魔术扣不用专业工具,魔术扣装上后把魔术扣转到上边,用力蹬一下就到位了。拆魔术扣比较费劲,要用拆卸 ...

拆链条扣确实不好拆,不用工具拆下来的链条扣容易报废掉,B站上有介绍在没有工具的情况下应急拆链条扣的。安装相对容易,把链条拉进一下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