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铝合金窗户是否有必要定期润滑?

楼主(2025-02-20):
用哪种润滑油比较好呢?

网友:
就是那种不错挺好用

网友:
我一般是每年清理清洗一次,然后喷一点WD40

网友A:
润滑不润滑,不是很重要,但是要用强力吹风机,把铝合金门窗的轨道吹扫一下,防止积灰或者有异物卡住;现在的断桥铝的滑轨都非常好,里边都是小滚轮在滑动,不是老式的铝合金,摩擦力大,个人建议,每年吹扫一次就可以。

网友:
家里的好像没弄过

网友B:
我的房子没有窗户,不存在这个问题
————————————————————————————
回这个贴只是为了水一贴

网友C:
用料好的稍微清理杂物就行,不像咱家的,政府监督的安居房,再怎么保养三年滑轮就全烂了

网友D:
我家的窗子开的很少,常年都是关闭着大几年了也没有保养过.要保养应该喷点轻质油类似WD40.

网友E:
只是个铝合金框而已,有什么好清洁的,只有窗子滚轮经常使用会磨损,铝合金框,如果你清洁掉掉最外面的氧化层,被腐蚀更快。

网友:
断桥铝合金框滑轨用料好,日常使用不需要润滑

网友F:
哪那么多事儿,浇点水就行

网友:
有保养肯定比不保养好用寿命长,如滑轮转页,除非标明寿命期内免维护。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房子没有窗户,不存在这个问题
————————————————————————————
回这个贴只 ...

我想说:请带上我...

二○二五年二月二十日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哪那么多事儿,浇点水就行

好主意,不过人家万一没有呢...

二○二五年二月二十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润滑不润滑,不是很重要,但是要用强力吹风机,把铝合金门窗的轨道吹扫一下,防止积灰或者有异物卡住;现在 ...

不用涂润滑油么?

网友:
用了多年的窗户,没有添加过润滑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是个铝合金框而已,有什么好清洁的,只有窗子滚轮经常使用会磨损,铝合金框,如果你清洁掉掉最外面的氧化 ...

润滑后,摩擦力变小,轮子也更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家的窗子开的很少,常年都是关闭着大几年了也没有保养过.要保养应该喷点轻质油类似WD40. ...

你的WD40多少钱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料好的稍微清理杂物就行,不像咱家的,政府监督的安居房,再怎么保养三年滑轮就全烂了 ...

有监督,一般质量刚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润滑不润滑,不是很重要,但是要用强力吹风机,把铝合金门窗的轨道吹扫一下,防止积灰或者有异物卡住;现在 ...

你的强力吹风机风力有多大?

直接吹没用,需要用刷子刷一下再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