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iPad9不充电不开机~多元件损坏(电容、USB管理IC及电源管理IC)的漫长维修

楼主(2025-02-20):
美女邻居送修iPad9(A2602),说是突然黑屏了不开机、充电没反应

实测充电确实没反应,才40mA的电流

上加热台准备拆机

揭开触摸屏,发现是换过的组装屏

拆下主板的屏蔽罩

显微镜下先观察,发现一颗电容烧焦了,难怪拿过来时也闻到一股焦味

万用表对此颗烧焦的电容的网络进行测试阻值,已短路

抠下此电容略清洗下,已经是碎的了,再测试阻值恢复正常

以为捡到死鱼了,结果插上充电线仍然无反应,测试充电线输入5V电压严重偏低,仅为3.7V,可见还有损坏漏电的元件

拆下两颗33欧姆的磁珠(从iPad8电路推出来的),以便判断是前级还是后级有元件坏

插上充电线万用表测试5V电压正常了,未被拉低,证明是磁珠元件后面的电路有问题

首先怀疑USB管理芯片,iPad9的点位图无网络名也无电路原理图

来张单独的放大照

快克861DW直风枪拆下USB管理IC,2颗磁珠补回后再插充电线测试又拉低到3.7V了(忘记再拍照)

其次怀疑的有一颗Ti的小电源管理芯片,为后面充电管理芯片提供5V输入电压的

拆下这颗TI品牌的343S00235芯片

插上充电线测试5V正常了,证明是这个TI的电源芯片损坏导致拉低充电输入的5V电压

好的343S00235芯片植上新锡

另一面也看看

焊上新的TI小电源管理芯片

同时把拆下的USB管理焊回,再次测试5V输入,电压正常未被拉低,但此时仍然不能充电,尴尬了还没修好此机!!得继续查不充电的原因

电池电压很低当时测得为2.9V,于是直接用稳压电源对电池进行补电充电一段时间,补到3.8V多时,再插充电线也是充不了无电流,此时装屏按开机键有苹果LOGO亮起但会反复重启,鉴于此,把USB管理IC拆下看看是否能开机,结果顺利开机了

USB管理芯片也坏了,找颗全新的IC准备焊接

焊上新的USB管理IC

装显示屏开机不白苹果重启了,能顺利进入系统,插上充电线,充电符号出来了

PD快充电流也有了

断电后拆下显示屏,把主板焊接过的位置进行清洗,下图就是换过新的TI电源管理芯片及USB管理芯片

换下的两颗坏芯片

再次清洗主板,准备装回屏蔽罩

扣好触摸屏及显示屏,锁好螺丝

打胶后合上屏幕装好整机

完美修复iPad9不充电不开机(显示的时间忽略,因断过电是不准的,美女没发密码过来无法进入桌面联网)

修这台机,有些曲折,不是那么顺利,前前后后耗时约6个小时,看似简单的抠一颗电容换两颗IC,反复测试拆焊验证,费时呐!天都快亮了,还在码字写贴。。。
路过的坛友,动动你发财的小手点个赞、打个赏、回个贴!你将来会发大财的!!!
END

网友:
厉害的,检查细致

网友:
这帖子就是流畅

网友:
大佬太厉害了,这都能修

网友:
前排坐下学习,谢谢分享。

网友:
楼主是个专业的维修高手,

网友:
检查细致认真,完美修复,只是美女又未出境,可惜。

网友:
这得收多少钱

网友:
好帖,学习了!故障处理条理清晰,述事简单明了,技术一流

网友:
维修经历曲折  富有挑战  厉害!

网友A:
我就想知道这样修,收多少维修费?

网友:
很不错,活干得非常漂亮,拍照非常清晰,好帖子,教科书级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想知道这样修,收多少维修费?

你觉得收多少合适?

网友:
这活儿没点儿技术还真不好修~

网友:
太厉害了,这都能修

网友:
精细活,必须专业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