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戴森V6电池

楼主(2025-02-20):
同事的,电池不行了,先拆为敬

拆解很简单,先拧开顶部螺丝,然后撬开上部左右两边里面的卡 子,接着撬开下部侧面左右两边卡子,最后撬开后面卡底部卡子,向外拉出来点,拧下电路板上那个螺丝,然后就是轻轻用力取出电池。注意零件不要丢了。
图一各卡子位置,
图二三四是取出电池后的照片。
万用表简单测了下,压差在0.04V,下一步更换电池,
按网上教程,要准备12节,其中6节为替换的电池,另6节组装好搭电,先并上去,全程不能断电,否则锁板麻烦。
另外,已红灯的要先解锁,

补充内容 (2025-3-10 16:06):
补充,电池已修复,更换6颗电芯,黄鱼购入,成本约80元,效果不错。另外,有兄弟说购入副厂电池,也都买了,

补充内容 (2025-3-10 16:08):
另外补充下,保护板连接电池的排线镍带,在焊接上部分时,点焊机一点就断,因为背面是塑料,一定要调小功率,或者烙铁焊接,

网友:
笔记本电脑电池都带锁,一旦断电后就锁住了,不是专业人士,根本无法解锁,所以拆解这样带保护的电池,一定要注意;如果只是为了要里边的电池,随便拆,杀鸡取卵,电路板直接丢了。

网友A:
搭电的线焊在哪个位置也是个技术活,大佬不展示下

网友:
这种应该还好,引出的镍片比较长,好操作

网友B:
有个新闻,某新能源车的电源也是带锁,只能去4S店交5000钱解锁。车主不愿,就去路边维修厂。被2维修工解锁后,就被厂家告了,最后这2维修工被判刑。。这电池上锁是跟谁学的。。。记得原来只有某国内电脑大厂,他出的电脑整机都带硬件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搭电的线焊在哪个位置也是个技术活,大佬不展示下

在等新电池,搭电看拆开的正面图,黑胶布和电路板之间那有镍带,焊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个新闻,某新能源车的电源也是带锁,只能去4S店交5000钱解锁。车主不愿,就去路边维修厂。被2维修工解锁 ...

这个也看到了,只能说无耻之极。

网友C:
引用 楼主:
在等新电池,搭电看拆开的正面图,黑胶布和电路板之间那有镍带,焊那。 ...

我家至少用三个V6电池,都上我拆了,用牙签插入,用宽一字螺丝刀一别就开,很容易撬。我是亮红灯的,只能在网上买破解的电池板,但寿命不长,后来我直接在网上买国产电池了,买个板子四五十,买个电池才100,我费那事做什么。。。。前两天捡了个V8,V6让我挂闲鱼出了,V8电池不是18650好像是21700,如果坏了,就成套换不再换电池或电池板

网友:
原装电池质量还是不错的,大多数是sony牌子

网友:
打开很简单,里面电池不错

网友D:
我的V8先买一块副厂电池,用到换电芯的时候直接换副厂电路板,随便折腾不锁板。

网友:
点焊机需要牛掰一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V8先买一块副厂电池,用到换电芯的时候直接换副厂电路板,随便折腾不锁板。 ...

我也是这个方案,因为单买电池保护板也不便宜,至少半张毛爷爷

网友:
我也有一个换下来

网友:
何必要这个保护板

网友E:
买个副厂电池算了,以后还可以随便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买个副厂电池算了,以后还可以随便折腾

副厂电池已购入,这个也修好了。

楼主:
修复总结下:

1.黄鱼购入6节SONY电芯,2100MA,30A放电,店家好评100%,交易量挺高的,最后测试电池还是不错的。成本约80元。
2。积攒的旧电池6节,充满电串联,与原电池并联上去,注意总正负极,我刚开始没注意,接上去线烧断了,所有线(排线和总正负)接好试下是不是绿灯,没问题就拆原电池,其中两节内部有打胶,不太好拆,想办法吧,我是用东西垫着敲出来的,
3.剩下的就简单了,新电芯装上,焊接好所有连接部分,需要注意的是,保护板到电芯的采集排线太细,点焊要调低功率,否则一点就断。全部焊接好试下灯是不是还是绿的,是的话,就可以拆并联的电池了。
4,套上壳上机测试。
5,整个过程不能掉电,据说掉电就红灯锁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家至少用三个V6电池,都上我拆了,用牙签插入,用宽一字螺丝刀一别就开,很容易撬。我是亮红灯的,只能 ...

是20700的,不太常见

网友:
手艺高强大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