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FlashID找不到量产失败,怎么搞?

楼主(2025-02-20):
自己一下做好几个,只有这三个128G的量产不成功,其他3268的都是64的均已成功量产。
第1个,3281L-AB +NW662,量产失败
第2个,3281L-BB+NW662,量产失败
第3个,3268M AB +TH58TEG9DDKBA8H,量产失败  这个特殊,是搞的支持8CE的3268,但是软件测出来显示的主控是3268AB,实际主控上的刻字是3268M AB

请问大家这3个,分别怎么量产呀?是量产工具不行,还是需要做什么 改动呀?
请赐教

话说回来,确实不如903好搞,这个又要改电阻,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的量产居然跑3000多秒,才量产一个。

楼主:
目前第一个,我把量产工具的里到UFD ALL DBF和UFD ALL ForceFW这两个文件夹
中的文件,进行了修改,
把闪存Id和对应固件信息乱改了一下,指定的L85c.bin,居然量产成功了,现在跑一下稳定性。

网友:
3281-BB的工具 多数需要自己添加ID

网友:
nw662是l95b,以前用3281和3267都开过。双贴3281默认参数应该可以开出来60的写入。还同时玩过同id的nx589(好像是这个料号),同id同容量,但是体质应该差一些,需要降频开,不然要么开不过,要么只能2.0接口认盘,等等一些小问题。3268呢个是正常的,软件就是识别3268a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