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3信号满格,速度很慢

楼主(2025-02-20):
大几千的斐讯K3,用了好些年了,一直挺好用,近几天2.4G下载速度忽然慢了很多,测速经常10mbps以下,偶尔正常,能到300多。昨天晚上换了个470微法的电容,好了一晚上,但今天又犯病了,量了一下,换下来的电容也正常。有哪位接触过这个路由器啊,给个建议,谢谢了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如果不行,再打开无线模块部分,看看芯片和放大器有无异常。
你换电解电容作用不大

网友A:
先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B:
换个新的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换个电源试试

谢谢,我试试看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新的好了。

路由器太多了,但都没K3信号好,不想用其他的了,前两天加了个小米R1D,速度快点,但信号没法比

网友C:
引用 楼主:
路由器太多了,但都没K3信号好,不想用其他的了,前两天加了个小米R1D,速度快点,但信号没法比 ...

不一定.我后面买的tp 5480,信号稳得一逼.我给老板家里楼上楼下各一台.已经2年多没找我说网络的事了

网友:
大几千的路由器,哪是说换就换

网友D:
路由器自身找不到问题,那就换个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D:
路由器自身找不到问题,那就换个电源。

换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不一定.我后面买的tp 5480,信号稳得一逼.我给老板家里楼上楼下各一台.已经2年多没找我说网络的事了 ...

我很赞同。XDR5480或NX54等,都是前两年的一代神机,至今也不差。又从未出现K2P、K3等乱七八糟的无线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很赞同。XDR5480或NX54等,都是前两年的一代神机,至今也不差。又从未出现K2P、K3等乱七八糟的无线问题 ...

毕竟电子产品零件有老化的情况.除非自己有精力搞.不然还是直接买新款省事.我最烦就是搞网络的问题.有时不好定位故障点,一下午一整天都消耗完

网友:
廉颇老矣
大几千的吸顶AP试试,信号一样的强

网友:
家里还有两台全新的k3a1

网友F:
应该是哪里老化了,我有个路由也是5G满格,完全没速度

网友G:
路由器速率快要有两个条件,接收信号好和发射信号好。你用你的K3无线搜一下附近的信号,看看信号好不好,搜到的多不多。如果搜到的信号少,信号弱,那么就是接收有问题了。我以前一个k2就是,手机上看信号很好,但速率慢,登录路由器,打开无线桥接,一搜索周围信号,没有几个,切很弱。没办法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应该是哪里老化了,我有个路由也是5G满格,完全没速度

发射很强大,接收不行了。接收弱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路由器速率快要有两个条件,接收信号好和发射信号好。你用你的K3无线搜一下附近的信号,看看信号好不好,搜 ...

谢谢,回家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