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废品站捡了个白光电烙铁SBK936D+不加热

楼主(2025-02-20):
今天小雨,一大早下班睡一觉就起来奔废品站,原因就是昨天在村口大姐家看到一个美的的电热锅嘎嘎新,今天给他搞回来,去的时候锅里还有个电烙铁看着手柄是白光的,就一起搞回来吧,锅10块烙铁10块总共20,不出意外的话两个都是坏的,为了防止爆炸我用上了维修台,锅插上后灯泡常亮开二档就更亮了,拿走下一位,拔掉烙铁手柄,插上直接不亮灯泡,显示SE应该是没有检测到手柄,手柄拆开看看,有烧焦的痕迹,红色线断了接上后开机几秒钟就烧红,赶紧关闭,这玩儿是太细了还是什么原因,想着给加一根铜线上去,增加接触面积减少电阻,结果死活焊不上,跟不锈钢似的,新的拼多多要20多块钱,算了今天到这吧,来看看坛友的看法,是不是只是手柄问题,还是有其他问题。

楼主:
我对比淘宝拼多多发现一个问题,这个手柄好像和焊台不匹配,现在这个发热芯是高频焊台用的90w,936用的是陶瓷的功耗是60w。而且烙铁头也不一样。

楼主:
美的的服务就是好,换了个新锅还给配了个锅盖

网友:
东方不亮西方亮,道是能用也没用

网友:
不铁钢肋焊液

网友:
  查下,手柄线接错了,热电偶不可能有电流经过烧红的,加热线圈的线接到热电偶上了

网友A:
上瘾了上瘾了,彻底上瘾了!

网友B:
看来还是得有一个检修插座了,可以不用但不能没有

网友C:
还是电磁加热的,为啥叫936?
是因为必须采购这个型号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瘾了上瘾了,彻底上瘾了!

请问还有得救吗?
不会是要自己开个废品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电磁加热的,为啥叫936?
是因为必须采购这个型号么?

谁知道呢,我在他家还收到过高频烙铁。

网友:
修修更健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还是得有一个检修插座了,可以不用但不能没有

前段时间修电磁炉自己做了一个,最早之前串联灯泡结果搞成并联了,直接把家里弄跳闸了,搞维修必须搞个维修插座。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还有得救吗?
不会是要自己开个废品站吧

只要家里有地方放,就进行到底!

网友D:
你那废品站还真不错,不止是纸板塑料瓶。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还有得救吗?
不会是要自己开个废品站吧

估计暂时还不行,再过三年五载的,说不定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那废品站还真不错,不止是纸板塑料瓶。

我这边工厂比较多,所以废品站经常会出现工厂不要的东西

网友:
这烙铁是高端货,值得修修

网友:
挺不错的,还是成套的,自己慢慢折腾吧

网友:
锅这类的就别捡来修了,不卫生啊

网友:
这锅自带加热么,什么原理?

二○二五年二月二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