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时候淘汰你的老arm设备了,网心云oec刷机实录

楼主(2025-02-20):
其实因为运营商封堵,去年开始网心云就矿难了,但是因为oec的cpu加密,之前需要拆换cpu刷机(据说换u+刷机30),成本上去了,玩的人少,去年底直刷固件出现,oec的性价比就真香了。rk3566,千兆网卡,内置sata,usb3.0,散热片巨大,2+8卖70上下,4+8卖90上下,目前价格小涨,但是对比下,老掉牙的玩客云还要30多,n1还稳在70,80,没想到fx暴雷了,n1倒像个理财产品,保值到莫名其妙,rk3568,4+32,只有usb2.0也没sata的黑豹x2还要100+(这波oec出来后面应该会降,不打算接硬盘,u盘,就想用内置跑跑服务的后续也可以观望一下),这么一对比是不是价格真香?
放一个n1的s905d和rk3566的cpu性能对比

拆机就不说了,就是拧螺丝,掀盖子,拔排线,继续拧螺丝掀盖子,拧螺丝拿出主板,觉得无从下手的可以找拆机视频,刷机教程也不写了,因为有现成的
https://www.right.com.cn/forum/thread-8416724-1-1.html
直接网盘下载,原贴无回复不要钱,尊重原作者,不直接发网盘,大家点过去看下就行
短接刷机没什么难度,就是提醒两点
1 如果短接成功,插上c口线瞬间指示灯不会亮,所以如果一插就亮说明没短路成功,重来吧
2 很多人觉得又要短接又要插线会手忙搅乱,特别要顾两个短接点,手稍微一动可能就一边没接触上,感觉手不够用。推荐先把主板的c口插上,插上电脑去上电,这样不会有插c口导致板子移动的问题。短接点就在sata排线附近,很好找,一个我圈出1v8,一个是边上没标注的gnd点

但是我不推荐用这里的gnd,而是用主板边缘ttl的过孔,这样可以把线固定上,你只要顾着1v8的短接点即可

目前可以直刷的固件都在网盘,一个pve,一个istoreos,一个海纳思,两个armbian
我不打算用虚拟机,pve自然pass,海纳思据说bug很多,原作者都撤包了。istoreos一向不推荐,精力都放在美化装x上,无关插件太多,浪费性能,从刷过的反馈看,开机慢,磁盘占用大,系统占用高,也是istoreos一贯特色了。两个armbian我用了jp那个,一来看体积比ophub小,二来过去玩客云和s905l3b盒子刷ophub都遇到重启后起不来要插拔电源的问题,对于把设备丢弱电箱的人来说,每次开箱太麻烦,担心这次也有问题所以用了jp那个,昨天一晚折腾没有遇到任何问题。顺带一说,目前oec还不能完美破解cpu加密,现在直刷固件都是利用原厂uboot引导再引导第三方系统,需要保留原厂的system分区,所以刷机后的磁盘空间会被这个system分区占用1个多g,这是没办法的事情,所以磁盘占用就不要纠结了,反正要用硬盘或者u盘

过了短接这步刷机毫无难度 就是可能遇到boot下载失败,不用慌,拔了重来即可
刷完拔掉连网插电,静等联网,这个armbain会修改设备mac,不过是随机的,不像海纳思搞成0011223344这么夸张,所以不去管也行 介意的自己修改网络设置
开机内存占用只有200m,这个系统做得很不错

下面就开始折腾armnian了,我先简单写写步骤,建议自搜详细教程,后续有空陆续补上
1 先不要急着装软件 先把硬盘挂上,这个系统不能自动挂载,要修改fstab自动挂载
2 在硬盘建立目录opt和docker,或者其他你喜欢的名字,删掉/opt目录,然后用ln -s把硬盘上的opt链接到/opt,这样写入opt的内容都会写到硬盘
3 替换国内源,updata 然后安装docker,安装完修改配置文件,把docker根目录改成硬盘的docker目录,这样docker全装硬盘里了,顺便修改镜像源(关键字搜索docker镜像 2025 ,还说找不到我也帮不了你了) 重启docker
4 装个管理面板,推荐1panel,很简洁也很全面,要装casaos也一样,但这东西我和istoreos一样不推荐,在外表华丽装x上费了太多功夫,花俏大于实用,而且casaos 小bug很多,除非你不升级,升级一次可能会出现图标重复,容器不显示在界面这种不痛不痒有很烦的bug
基本上到这里就可以安逸的开始用了,aembian和1panel都自带软件商店,其他就自己找教程吧

楼主:
一楼不知道差发了什么敏感词,保姆级教程就写现在二楼了。
首先准备好两个软件,一个是putty,这是ssh软件,输命令全靠它,另外一个时winscp,linux字符界面的文本编辑器实再太难用而且效率低下,我都嫌烦,更别说小白了,所以推荐用winscp进行修改。下面还是折腾armbian。
1、修改root密码
刷机后静静等待路由器上识别到设备,会显示一个armbian设备,用putty登陆这个ip,用户root,密码123456,首次登录会让你设置root密码,简易改修,然后会提示你新建用户,没啥必要ctrl+c打断,设备会自动重启。
2、修改镜像源并更新
putty用新密码登录设备,winscp也新建一个连接,保存一下,方便以后使用

因为软件源是国外的,速度不快,要修改为国内的。winscp登录后就像个文件管理器,进入/etc/apt目录,点开sources.list

把内容修改为以下内容并保存。,这也就是常说的清华源

deb https://mirrors.tuna.tsinghua.edu.cn/ubuntu-ports/ jammy main restricted universe multiverse

deb https://mirrors.tuna.tsinghua.edu.cn/ubuntu-ports/ jammy-updates main restricted universe multiverse

deb https://mirrors.tuna.tsinghua.edu.cn/ubuntu-ports/ jammy-backports main restricted universe multiverse

deb https://mirrors.tuna.tsinghua.edu.cn/ubuntu-ports/ jammy-security main restricted universe multiverse

接下来进入/etc/apt/sources.list.d,打开armbian.list,改为以下内容并保存。
deb https://mirrors.tuna.tsinghua.edu.cn/armbian/ buster main buster-utils buster-desktop

现在回到putty,输入apt-get update && apt-get upgrade -y 更新源并更新系统,执行完毕即可

3、挂载硬盘
如果是新硬盘,我们需要先分区和格式化,如果已经是ext4的硬盘略过,之后的操作没有特殊说明都是在putty完成
首先输入lsblk查看存储,不出意外硬盘应该显示为/dev/sda,我这里已经分区了,所以是sda1

接下来用fdisk /dev/sda进行分区。输入 n 创建新分区。选择分区类型(默认主分区 p)。设置分区号(默认 1)。设置起始扇区(默认直接回车)。设置结束扇区(默认直接回车,使用整个硬盘)。输入 w 保存并退出。
mkfs.ext4 /dev/sda1,格式化成ext4
格式化后或者已经是ex4的老硬盘从这里开始,输入mount /dev/sda1 /mnt/sda,挂载磁盘到sda这个sda可以换成你喜欢的名字,只是之后要用到,所以要记住这个名字
这个系统不会自动挂载,所以要修改,用winscp打开etc/fstab这个文件,在末尾加上/dev/sda1 /mnt/sda ext4 defaults 0 0  保存

4、建立软连接,主要存储放到硬盘
因为默认很多东西都会往/opt这个目录装,所以我们需要把它转移到硬盘,linux下有个很好用的方式叫软链接,只要把a软连接到b,存入b的东西诗句存入了a。
首先用mkdir在硬盘上建立目录,我减了3个目录,如果之后不打算折腾网站的也可以不建www

mkdir /mnt/sda/opt
mkdir /mnt/sda/docker
mkdir /mnt/sda/www
docker是存放docker的,不需要软链,其他两个需要先删除原来的目录

rm -r /opt
rm -r /var/www

然后建立软链接

ln -s /mnt/sda/opt /opt
ln -s /mnt/sda/www /var/www

此时用winscp查看,会发现快捷方式一样的东西,这就是建立成功了

5、

楼主:
修改帖子还有超时限制,那么开新继续
5、安装docker,修改配置
输入armbian-software,耐心等待armbian自带软件商店,这是要输入数字就可以安装软件,比如docker是101,有需要求其他软件这时候可以一并安装

装好后用winscp打开/etc/docker/daem

on.json,修改docker根目录,也就是docke一堆东西存放的地方,顺便修改镜像源,你们抄作业即可

{
  "bip": "172.31.0.1/24",
  "data-root": "/mnt/sda/docker",
  "log-level": "warn",
  "log-driver": "json-file",
  "log-opts": {
     "max-size": "10m",
     "max-file": "5"
   },
  "registry-mirrors": [
    "https://docker.1panel.live",
    "http://mirrors.ustc.edu.cn",
    "https://docker.chenby.cn",
    "http://mirror.azure.cn",
    "https://dockerpull.org",
    "https://dockerhub.icu",
    "https://hub.rat.dev",
    "https://proxy.1panel.live",
    "https://docker.1panel.top",
    "https://docker.m.daocloud.io",
    "https://docker.1ms.run",
    "https://docker.ketches.cn"
   ]
}
注意大括号不要漏了

保存后用systemctl restart docker重启docker,docker就算是装完了

6、安装管理面板

docker是需要一个管理面板的,最传统的就是Portainer,还有华而不实的cascos,都能在第4部安装,这里我推荐一个1panel面板,类似宝塔,但是更加简洁,出了管理docker,还有一些系统维护的功能
直接用这个命令进行安装
curl -sSL https://resource.fit2cloud.com/1panel/package/quick_start.sh -o quick_start.sh && sudo bash quick_start.sh
如果后续打算建站就用默认端口,否则可以用80端口,这样只要输入oec的ip就能直接访问面板了,安全接口不要开,密码什么自己设置
装完后用ip:端口(80端口不需要)就能打开管理面板

各种功能在侧边栏

到这里就可以愉快的使用armbian了

可选折腾步骤
1、修改会设备自己的mac
经过网友研究,oec目前刷机实际是一个整盘克隆,好处是即使之前折腾成了砖也就就回来,坏处是设备信息全部被覆盖成了镜像里的其实一般使用无所谓,纠结的就跟我一样把mac改回来
winscp打开interfaces,把里面内改修改成

allow-hotplug eth0
iface eth0 inet static
    hwaddress ether aa:bb:bb:bb:bb:bb
    pre-up ifconfig eth0 hw ether aa:bb:bb:bb:bb:bb

    address 192.168.1.99
    netmask 255.255.255.0
    gateway 192.168.1.1
    dns-nameservers 192.168.1.1

aa:bb:bb:bb:bb:bb就是你设备的mac,下面adress开始的4行是固定ip用的,不需要也可不设置,当然要按照你的实际去修改
保存后用reboot命令重启设备,之后设备就会自动使用这个mac和ip

2、nginx+php建站
上面提到,有建web网站需求的可以把80端口留出来,我之所以要建站呢,是因为之前用海纳思时候发现一个基于php的系统监测页面,查看设备状态很方便,让后找到了原作者https://github.com/kmvan/x-prober,虽然1panel也能显示设备状态,但是需要登录,不如这个方便,而且对移动设备也十分友好,手机浏览器随便查看下设备状态,实在是太方便了,甚至还能拿来跑个分

要运行这个php页面,就需要搭建nginx+php环境,依次输入以下代码

apt-get update
sudo apt-get install nginx -y
sudo systemctl start php-fpm
sudo systemctl enable php-fpm
apt-get install php-fpm php-mysql php-cli php-curl php-gd php-mbstring php-xml php-xmlrpc -y
sudo systemctl start nginx
sudo systemctl enable nginx
软件就装完了
然后winscp打开/etc/nginx/sites-available/default,把里面的内容修改成

server {
    listen 80 default_server;
    listen [::]:80 default_server;

    root /var/www/html;
    index index.php index.html index.htm;

    server_name _;

    location / {
        try_files $uri $uri/ =404;
    }

    location ~ \.php$ {
        include snippets/fastcgi-php.conf;
        fastcgi_pass unix:/var/run/php/php-fpm.sock;
    }

    location ~ /\.ht {
        deny all;
    }
}

这里面网站默认端口80存放路径是/var/www/html,因为之前我能给www做了软链接,所以用默认的就行了,也可以自行修改,可以用index index.php index.html index.htm作为网站起始页面

然后用systemctl restart nginx重启nginx,这时候就可以用ip:端口(80不需要输入端口)访问了

然后下载作者的php,gh-proxy.com/https://raw.githubusercontent.com/kmvan/x-prober/refs/heads/master/dist/prober.php
下载后更名为index.php,删除目录里的 index.html index.htm(如果存在的话),这样就搭建好了

3、利用1panel自动维护系统
之前既然推荐了1panel,就要说说它的好处,比如它的docker管理有一键更新功能,这个我只在op下的dockerman上见过,Portainerhe、fastos这类的专业docker都没有。又比如他的工具箱功能里有清理缓存的功能。

这里要说下他的定时任务,虽然armbian也能建定时任务,但是显然web面板上配置更方便

点击新建,自带就有一些备份和清理功能,下面就是执行的时间,很直观

这里说下shell功能,就是可以
自定义清理命令

这里放几个我自用的个清理命令

清理内存,echo 1 > /proc/sys/vm/drop_caches && echo 2 > /proc/sys/vm/drop_caches && echo 3 > /proc/sys/vm/drop_caches
清理系统log目录下的日志文件同事保留目录结构,find /var/log -type f -exec rm {} \;  注意命令包含最后的;号
因为我用了小雅守护,会自动拉去最新的镜像,所以要定时哪里docker垃圾,docker system prune -a -f

好了,保姆级教程到这里就结束了,将诶下来就自己摸索吧,建议大家遇到问题多搜索,特别现在可以利用deepseek,比过去更方便,遇事多动手少发帖求助,有发帖的时间足够你自己找答案了

网友A:
oes 一代是6核心的 ,价格也不贵一百出头 ,
三个硬盘位
OES一代的硬件配置包括

CPU:六核ARM架构处理器。
内存:4GB。
系统存储:8GB。
网络接口:千兆以太网接口*1。
硬盘接口:SATA3.0接口*3,支持内置2.5寸硬盘(托盘+螺丝固定式)。
散热风扇:液压风扇*1。
USB:USB2.0*1。
电源:12V-3A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oes 一代是6核心的 ,价格也不贵一百出头 ,
三个硬盘位
OES一代的硬件配置包括

因为刷不了机,否则怎么会是这种价格,又不是买回来跑pcdn的,再便宜也没价值

网友B:
硬件更新挺快,这个配置过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件更新挺快,这个配置过时了

没什么过时的,现在品牌arm nas,3566,3568还是香饽饽,a55+sata+usb3.0这个配置放在arm里已经算高端了,现在还有多少人在用
n1类似的s905,更不要说更加低端的玩客云玩的人还很多,去年玩客云拿来破解ps4还顺利涨了一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hdmi,哈哈

又不指望它看片,无所谓

网友:
帮顶。确实有一点的性价比

网友D:
这个配置 做个小nas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配置 做个小nas

这个价位做轻nas应该算是最强配置了

网友E:
楼主我安装了应用商店的QB,QB下载目录如何自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我安装了应用商店的QB,QB下载目录如何自定义?

在web界面修改

网友F:
感觉不如猫盘刷黑裙

网友C:
3个sata接口是怎么来的?原生?pcie桥接?usb桥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oes 一代是6核心的 ,价格也不贵一百出头 ,
三个硬盘位
OES一代的硬件配置包括

oes的三个sata是原生的么?还是usb转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觉不如猫盘刷黑裙

掉盘的东西有啥好折腾的?而且arm版的群晖和x86还是有很大去区别的,连
docker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3个sata接口是怎么来的?原生?pcie桥接?usb桥接?

据说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