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拼多多2块钱的led灯芯

楼主(2025-02-20):
前几天拼多多搜索吸顶灯后,使劲给我推送灯,这不用了券后3.98好评该给1块,到手就拆,真是一分价钱一分货啊,这铝板工艺应该很高吧,做这么薄应该不容易,这价钱商家怎么赚钱?

网友:
推送便宜的都是引流的,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A:
可以了,才2块钱,上边那么多灯珠,还有1个整流桥,2个恒流IC,还想要啥自行车呢,知足吧,用个十年没问题,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了,才2块钱,上边那么多灯珠,还有1个整流桥,2个恒流IC,还想要啥自行车呢,知足吧,用个十年没问题 ...

真的能用十年嘛,我怎么有点不信呢。

网友:
我也买了两个,凑合用吧,这价格还要什么自行车,坏了就换

网友:
这样的产品,能够用个三五年也不错

网友:
这种小灯板一两年一换,胜在便宜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真的能用十年嘛,我怎么有点不信呢。

电压改低说不定真能...

二○二五年二月二十日

网友:
pdd的券算少的。

网友:
基本可以了。

网友:
行吧,关键价格低                   PDD做大做强靠的就是这个法宝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压改低说不定真能...

十年,太禽兽了

网友:
这价钱商家怎么赚钱?

买家超值就可以。

网友:
线性恒流的,点亮有频闪。

网友C:
C1那里把电容加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C1那里把电容加上

加个电容能改善频闪问题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加个电容能改善频闪问题吗

能的,效果很明显,找个差不多大小的400V电解电容焊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的,效果很明显,找个差不多大小的400V电解电容焊上

好的,感谢,回头焊上后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