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手持表电阻、电容档对比测量

楼主(2025-02-20):
以AT828实测值为准,对比一些万用表的实际测量,相同室温。
(没有更高精度的表,AT828在我这里就是天

-----------------------
先看电阻,这里只写了AT828实测值,其它的都转换成相对AT828的百分比了,方便展示和对比
AT828是四线DCR模式,LQ-9101是0Hz (DCR)四线模式;
没标RX70的话是做好的那种插件,直接插在万用表上;标RX-70的是单独电阻,使用表笔测量,小电阻该去皮就去皮;

0 Ohm,只放个LQ-9101的实测,放万用表比较影响数据范围;
10 Ohm那一行,大多数表都只能显示到小数点后1位,所以造成折算的时候哪怕有1个字的量化误差都有比较大的影响,参考就好;
CM4371-50 / UT211b是钳表,量程有限;
Fluke 301c直接去掉了,这个电阻挡量程太小了;

---------------------------------

然后是电容,为了照顾LQ-9101,100pF的电容也没使用100k频率,统一用了10k测试频率
与电阻档处理方式相同,数据转换成相对AT828的百分比来展示
AT828 / LQ-9101都没有偏置功能,所以测量电解电容的时候都用了比较低的测试电平;

那个100uF电解感觉多少有点问题

特别把LQ-9101实测的D值拿出来对比一下,还是不错的

--------

然后,在假设AT828测量值比较准确的情况下,各表的电阻档线性情况
(不严格,仅参考,这种方式实际上是在看万用表与AT828测量数据的相关性)

除了小电阻测量比较看操作,其它感觉都还好,除了LQ-9101的那个0 Ohm电阻明显偏了点,其它看不出来

只放数据,没啥结论

另外我不是专业的,低阻、高阻测量方法可能不一定对,数据仅供参考

网友:
这些表检测的数据虽然各不相同,这个原因是厂家不同,用料不同,电路不同,检测是否合格的方法不同,但是都在国标的精度范围之内吧,都属于合格品;如果要求更高精度的,估计都是十位数显的表了,那精度,在小数点后很多位呢。

网友A:
用于计量用万用表需要检测单位做校验的

网友B:
如果只是列表格看百分比或者画个曲线,其实绝大多数表看着差不多,都挺好。大多数强迫症是不看这些的,差异性不明显,他们看的是差几个字,这个最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只是列表格看百分比或者画个曲线,其实绝大多数表看着差不多,都挺好。大多数强迫症是不看这些的,差异 ...

基本测下来都是最后一位差几个字,使用没任何影响
但是,玩的话,看多了不爽,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于计量用万用表需要检测单位做校验的

正经用,计量校准至少每年要一次吧。

个人很少有这个经济条件,只能寄希望于仪表自身的精度保持能力。

上面这些,我这个条件唯一勉强能校的是Fluke 101,其它就算知道偏一些也没有办法,要么就只能返厂校准,这个看情况可能是要收费的,并且便宜的还不出校准报告。

网友:
待测电阻其本身值应该有漂移了,比如500,5K不同的电阻,4282误差不一,如果是同一环境下测的,那是电阻本身变化导致。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经用,计量校准至少每年要一次吧。

个人很少有这个经济条件,只能寄希望于仪表自身的精度保持能力。

是的,公司用的表一般要一年送计量院校准一次,个人用的,经济条件允许还是选FULK的

网友:
LQ-9101来就不错的半DIY型手持电桥,后续版本被商业化了,价格也不便宜。

网友C:
挺好奇的,大多数电桥测电阻精度比不上高精度的数字表,为啥坛里不少人都喜欢以电桥为准。

网友:
AT828可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挺好奇的,大多数电桥测电阻精度比不上高精度的数字表,为啥坛里不少人都喜欢以电桥为准。 ...

可能很多人把LCR电桥和以前的精密直流单臂、双臂电桥弄混了
直流电桥是有精度非常高的,很多型号有0.02%精度,个别甚至达到0.002%,比以前通行的指针万用表确实精密多了
现代的DDS直流电阻电桥就更准了,例如高联的6622A系列,精度最高可到0.015ppm

其实LCR电桥精度规格都很一般,我见过最高只有0.05%
手持的LCR电桥精度更低,规格为0.1%~0.3%左右,不如一些高端手持万用表

网友B:
因为很多人认为万用表就是测电压电流,测别的都是赠品,电桥是专门测电阻电容电感的。理应比万用表专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很多人把LCR电桥和以前的精密直流单臂、双臂电桥弄混了
直流电桥是有精度非常高的,很多型号 ...

其实我用AT828作对比基准,有一个原因是这个表的检验报告最新,不到半年,其它就算有出厂检测报告,也都是至少2年前的。
并且这块828的出厂检验报告,DCR实测与标称值,最多只差2个字,单论报告指标来看是比标称的0.2%要低至少一个数量级的,比三位半万用表还是好一些的,和四位半比还真不一定比的过,只是多了个四线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很多人认为万用表就是测电压电流,测别的都是赠品,电桥是专门测电阻电容电感的。理应比万用表专业。 ...

没错,是我了,我真这么想的,觉得毕竟电桥有四线测量模式,比万用表两线要稳当
然后刚刚看了289c / 4282的电阻档手册,中间那段5k-500k基本都是 0.03%-0.05%±2 这个水平

而且我真的是业余的啊,买这些只是小时候用不起万用表的报复性消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挺好奇的,大多数电桥测电阻精度比不上高精度的数字表,为啥坛里不少人都喜欢以电桥为准。 ...

万用表基本是2线测量,电桥是4线,一般台式万用表才有四线电阻;
另外表笔的接触可靠性远不如夹子。
电桥DCR模式对比三位半绝对是碾压;DCR模式,只要运放选型得当,测量精度可以比较容易做的比较高。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可能很多人把LCR电桥和以前的精密直流单臂、双臂电桥弄混了
直流电桥是有精度非常高的,很多型号 ...

哥,别闹,更别说高联那货了,太残暴了
说的大多数电桥,坛里基本说的是普通LCR电桥,只见过几款最高到0.02%的,是quadtech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我用AT828作对比基准,有一个原因是这个表的检验报告最新,不到半年,其它就算有出厂检测报告,也都 ...

出厂报告,看看也就罢了。几十元的9999字软件校准万用表,校准完马上测试,也能得到很好的测试精度。
如果你是在AT828出厂报告很接近的温度测试,可信度也不错。

对于精密测试,不同的环境温度、长时间老化这些都会影响精度。这需要用稳定性高一级的参考电阻,例如金属箔电阻、正规厂家的0.01% RX70,作不同温度和长时间对比测试数据,才知道该仪表的电阻档位温漂、长时间老化特性。

或者直接看厂家精度规格作参考。

用几年内校准过的289、4282这些高端万用表正确测试100Ω~500K电阻,可信度比AT828要高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哥,别闹,更别说高联那货了,太残暴了
说的大多数电桥,坛里基本说的是普通LCR电桥{:019: ...

搜了一下quadtech,他们有代理IET labs旗下GenRad的1693 LCR电桥,精度可到0.02%,号称世界上计量环境中交流电阻,低频电感和电容测量的标准

以前看了下是德的LCR,最高只见过0.05%精度

网友(2025-05-27):
手持万用表主要在电压方面为主,电阻测量二线设计的要求水准都不高,特别是低阻值,还是电桥好一些。
LQ9101确实还不错,低阻值高阻值都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