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电动卷帘门改门禁控制手机控制蓝牙控制

楼主(2025-02-20):
工厂安装有很多电动卷帘门,但是又想要通过门禁系统来控制,2年前通过增加12V控制220V输出的继电器,如上图。原理是:把一个门开门信号接卷帘的开上,
再用另外一个门的开门信号接卷帘的关上。卷帘的开和关,都相当于一个门,用两路信号去控制它。
但是有个弊端,电动卷帘门的控制电路是220V电压,接线的过程还有后续的检修及其小心,具有一定的危险性。

本次希望能从弱电上改造,首先想到的就是从遥控器上来改造,据我的经验这种遥控器除了按钮损坏,电池用尽,还是挺耐用的。
原理同上,不需要额外的增加任何设备,直接将门禁的信号线接到遥控器的开和关上面不就能实现刷开控制门的开关吗!

首先要解决的就是使用12V直流电源替换掉这颗23A12V的电池,如是我拆了一个万能的遥控,直接用门禁电源供电,经测试供电正常,起码按功能键的时候指示灯一切正常。由于不在现场没法配对控制门,因此还不能肯定,正常通电是否能正常开关门,其次就是这种供电方式能否经得起长久的使用,还请有经验的大神指导,谢谢!

网友:
绕得有点晕

网友:
这种想法可行,唯一的就是系统更复杂了,故障率会升高,有一个环节出问题,就是用不了

网友:
我家里的对讲门铃在楼下,人在楼上听不到。这个门铃很简单,门口有人按,给室内对讲机供电,于是我买了一个无线门铃,发射器装在室内机内部,用门禁12V电源供电,实测无法工作,使用电池正常,应该是电源干扰太大。

网友:
有遥控的,直接买个易微联的开关不就好了,我公司的卷闸门就是这样改的,连上WIFI,手机远程就能开关。

网友A:
费那劲干嘛,20几块钱买个控制器,带两把钥匙,自带APP,手机蓝牙直连控制。

网友:
主机上改mqtt了,全世界都能操控

网友:
易微联4路模块+遥控器+充电器 可以 我就是这样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费那劲干嘛,20几块钱买个控制器,带两把钥匙,自带APP,手机蓝牙直连控制。 ...

感谢以上网友的回复!  我觉得你们是不是忽略了一个问题?     请问你的门禁是如何跟电动卷帘门联动的?

应用场景是进门刷IC卡,或者手机NFC刷卡,开关。   出门的时候刷IC卡,或者手机NFC刷卡,关门。

按照你们的方案,当你对着门口的IC读头刷卡的时候,难道还得配个大爷按遥控吗?

当然我承认为了噱头,我把标题弄成了“改门禁手机控制  蓝牙控制”,这不是没办法嘛,懂卷帘门的不懂门禁,懂门禁的不懂卷帘门,两个都略懂的,他也不会把这两样结合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