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仓库灯节约用电方案

楼主(2025-02-20):
仓库的灯大概有二三十盏,整天都开着。

只有拿货的时候才会真正用到。
呃,设想方案。
1 设想方案 人在灯亮,人走灯灭。(声控那种人行)
2  部分灯  用小功率为  作为长亮照明灯。
3  现在以接好 灯座  所以。安装感应灯也是在原先灯座基础完成。

网友:
用人体感应灯吧,便宜...

二○二五年二月二十日

网友A:
2楼大神正解,人体红外感应灯;不要用声控的那种,外边汽车喇叭一响,下雨打个雷,小孩放个鞭炮,灯都会亮,浪费电;人体感应的不一样,没有人走过去,灯不会亮;有个提示:你千万别在仓库里养狗啊猫啊的小动物,小动物跑过去,灯也会亮;哈哈,不知道你家仓库里有没有老鼠啊。

网友B:
把仓库房顶掀掉,让阳光照进来

网友C:
人走的过道用人体红外感应灯,工作的区域有用开关控制,人走灯灭啊

网友:
雷达、红外感应都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2楼大神正解,人体红外感应灯;不要用声控的那种,外边汽车喇叭一响,下雨打个雷,小孩放个鞭炮,灯都会亮 ...

你的字多,全面,你的建议很不错

网友:
白天可以光纤导光,晚上雷达,热释电控制灯开关

网友:
有语音开关的,要说xx开灯这种固定指令才会打开。也有红外和超声波的。甚至还有雷达的。雷达感应的最好。小米好像刚出了一款。红外和超声波的要求里面人一直在运动才行。不然过会会自己关掉。当然你再动一下还是能打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仓库房顶掀掉,让阳光照进来

对的,晚上时使用太阳能板,亮度一流。

网友:
人体感应灯是比较合适的

网友:
这个可以有

网友:
参考楼梯间,用个交流接触器或者220v'线圈继电器代替或者并联灯开关

网友:
加个声控开关就行了。。。

网友:
有一种人体感应长亮的开关,不需要人移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人走的过道用人体红外感应灯,工作的区域有用开关控制,人走灯灭啊

红外灯如果人体不移动,它会自动灭掉吗?

网友:
用人体感应灯

网友:
引用 楼主:
红外灯如果人体不移动,它会自动灭掉吗?

肯定会灭掉啊,不然用这个就没有意义啦

网友:
三楼说的全面,方法最好。

网友:
雷达、红外感应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