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填坑,银灿IS903+三星16nm MLC稳定性测试结果

楼主(2025-02-20):
挖坑贴:https://www.mydigit.cn/thread-358766-1-1.html

直接说结果:这个方案极度不稳定,长期、频繁使用,极易掉固件,症状就是上机不认盘,短接上电,重新量产,又可以正常使用,用不久还会掉固件,开不开扫描都一样。

不管是BGA316的K9PHGY8S7D,还是BGA88的小黑豆,都不稳定。

同制程的4CE 32G的K9HFGY8S5D也一样。

我曾经把拆坏的,掉了一个通道的K9HFGY8S5D,上IS903只开单通道,结果也一样,用一段时间也是会掉固件。

所以,如果是以长期稳定使用为目标,不建议用这个方案。

另外说下,三星16nm MLC这个制程有啥合适的方案:

首先推荐2246xt/2246en,颗粒体质靠谱的前提下,这2个方案没问题,既快又稳。

其次,4ce及以下的,推荐上3267,比3268速度好,还稳定。上3268的话,个人的经验是不如3267稳定。

3281/3280魔改量产工具也能开出来,但稳定性未做测试,有兴趣的可以自己尝试下,但建议颗粒先做测试,体质好的再上这2款主控,因为3280没有低格工具,3281低格不支持这个制程。

网友:
大佬的经验   留存

网友:
IS903+三星16NM长期用不稳定这个结论几年前就有了,配3267 3268稳定性都还行,上46的话容量太小占板子如果是UKGY8S7D可以考虑上46

网友:
范佬的话还是很有深度的

网友A:
大佬,我刚好准备在903上双贴K9HFGY8U5A,不知道可稳定否?

网友:
谢谢范大的经验分享

网友:
只有19nm的,没有16nm避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佬,我刚好准备在903上双贴K9HFGY8U5A,不知道可稳定否?

稳,IS903上19nm,21nm,32nm的都稳的一批,量产时最好开扫描,否则可能会出现很多新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佬,我刚好准备在903上双贴K9HFGY8U5A,不知道可稳定否?

这个贴903没有问题,速度比S7D稍慢点

网友B:
K9HFGY8S5D双贴了903,贴了2个,做PE用了2年多,差不多每天都用,镜像也时不时的更新,没有掉固件,有时候不小心格式了,也用微PE做一下启动,U头都插的要换了有可能使用的都是不在电脑系统上,所有不掉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K9HFGY8S5D双贴了903,贴了2个,做PE用了2年多,差不多每天都用,镜像也时不时的更新,没有掉固件,有时候 ...

那挺好。我这出手的没一个稳定使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挺好。我这出手的没一个稳定使用的

感觉U盘越用,问题越少,不用问题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佬,我刚好准备在903上双贴K9HFGY8U5A,不知道可稳定否?

903双贴 做了三个u盘,镁光和intel的颗粒,都是双贴128G,好几年了一直在用,挺稳定

网友C(2025-04-05):
引用 楼主:
那挺好。我这出手的没一个稳定使用的

说下我的,拆过21nm的D8U5A江波龙封装的,写入量不算大,装在903上相当稳,在朋友手上几乎天天用,后来903主控过热虚焊重植就好了,颗粒没问题,另外几片贴在917上,量产也过,网友反应就是很容易锁盘,得重新量产。还有几片改贴3267上,里面好像有21nm的专用固件,量产后相当稳。另外还有四片27nmY8U7A的三星原片,贴在46en上,rdt能过ecc6,就是颗粒得用3.3v,而且温度特别高

楼主(2025-07-15):
引用 网友C:
说下我的,拆过21nm的D8U5A江波龙封装的,写入量不算大,装在903上相当稳,在朋友手上几乎天天用,后来90 ...

感谢分享。三星21nm,27nm还是相当稳的。903长时间使用主控虚焊是通病。

网友:
IS903是垃圾主控  温度高  4K慢  没用多久就容易掉速  用过一次啊 扔了  入门还是46XT好

网友D:
903配三星 32NM三星颗粒的U盘有几个,用了4年了,没降速,很稳定,关键是原厂有虚拟光驱的软件,功能很强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903配三星 32NM三星颗粒的U盘有几个,用了4年了,没降速,很稳定,关键是原厂有虚拟光驱的软件,功能很强大 ...

32nm稳的一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