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PDD入手的铁塔锂电池保护板拆解

楼主(2025-02-20):
PDD300入手的铁塔锂电池,回来实测只能冲入1度电,续航也只有30公里左右,感觉入手了一个大坑,从网上找了一个天邦达的上位机软件查看剩余容量只剩余14ah,与我测试的数据基本一致。

奉劝大家网上的二手锂电池没有十足的把握最好不要入,目前dd客服介入退了我100w等于200块钱入手了,不过这个保护板做工和质量真的不错,还支持蓝牙连接就是里面的电芯都已经没有什么再利用的价值了。

网友:
能退100还不错了。。

网友:
200块钱也还行  充一次跑30公里

网友:
保护板不错,再买电芯自已装一组!

网友:
200块钱也还行  充一次跑30公里  很超值了

网友:
给2.几的那一串单独补补,估计能再捞回来点容量

网友:
我的锂电控制板不慎短路烧掉了

网友:
跑外卖梯度下来的,这商家

网友:
有个电芯不行了,2.9v

网友:
二手电池坑太多

网友:
可以自己换电芯吗?

网友:
这个应该是软包电芯,不太好换,要是能换第10组,容量应该还可以回不少

网友:
三根天线,一跟蓝牙,一根GPS,剩下的那根是什么?

网友:
人为的均衡一下电芯试试看咯~

网友:
这段时间也在看这个铁塔的电池,家里有个旧车的铅酸电池坏了,还准备卖了换个铁塔电池凑合用用,看来不可靠呀。

网友:
200多超值啊,以旧换新铅酸都不止

网友:
钱也不贵,算便宜的啦,还是值的!

网友:
价格很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