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维修小天鹅TB60-1068G波轮洗衣机更换离合器

楼主(2025-02-20):
这个洗衣机是自己家里的,修过好几次也用了好多年。小天鹅的质量确实不错
不晓得现在新品的小天鹅怎么样?海尔的滚筒不晓得大家推荐购买吧?
图片是拆完了清理完成后准备安装的时候拍的,所以清理的很干净了。也许有些出入请忽略。
先说说这个洗衣机这么多年来我维修过的地方
1.洗涤故障---更换电路板。查了购买记录22年2月也有3年了
2.进水故障---乡下井水或者管路里的杂质多堵塞进水口,进水很慢。清理好的
3.上进水下出水---排水阀皮圈被老鼠咬破了,更换解决。
4.洗涤正常,不脱水---经检查排水阀电线时间长了发硬,洗涤晃动断了一根。
差不多洗衣机就这些常见故障了吧,修过一些洗衣机但是从来没有修过离合器,这次离合器坏了换新的
这次判断离合器故障,正常使用能正转不能反转,洗涤、排水都正常。也许遇到那些能动就不修的这个故障就不会修
考虑到电机反转嗡嗡响,担心以后把电机烧了就维修一下吧。
先看看型号,卖家说可以用型号去买,结果也是去马家对比看用哪一种。还好我前天拆了接的排水阀的线大概知道什么样

先打开后盖

拆掉上盖

拿掉波轮,取掉内桶(这个没图,之前买了套筒工具刚好用上,上次也是修个洗衣机买的)
内筒清理后是好看多了

取掉内桶的样子,洗了好几遍才是这样

下面准备拆离合器了,所以先把电机线拿掉,那掉前做好标记,我是用胶带缠起来的

注意这个地方遇到了问题,需要先拆电机,点击下面还有两颗离合器螺丝
准备拆掉保护壳,有4颗螺丝,螺丝大小不一需要注意

拆掉后的样子(这个时候新的离合器已经装上了)

离合器有4颗还是6颗螺丝忘记了,电机下面还有两颗需注意
离合器来个对比,旧的也用了十几年

最后看看扣掉离合器的样子

除了排水电机和排水阀基本没什么了
因为是自己的,所以清洗了一番,然后按照步骤装回去就好。
换离合器太麻烦,不知道外面维修这东西一般什么价位,价格低了都不划算?
维修完成,问题解决。

总结:
因为没有维修过洗衣机的机械部分,所以先拆电机,电机下还有螺丝耽误了时间。
前面说了那么多故障,就不重复描述了,这次维修完出现个新问题讲解一下
维修完成后洗涤还好,脱水的时候声音太大不正常,刚开始还以为是没有安装好,或者电机距离问题皮带太松导致的。
后来排查发现是有个悬挂杆发出来的,取下来上点废机油问题解决。
感谢各位坛友观看。

网友:
老货的质量还是不错的,这么些年还没锈烂...

二○二五年二月二十日

网友:
大工程  费力气  老货质量还可以修一下

网友A:
原离合器没有大问题,换皮带轮下面那个塑料齿轮里的弹簧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离合器没有大问题,换皮带轮下面那个塑料齿轮里的弹簧就可以

感谢,拆不开是一个问题,第二就是没有修过这东西,第一次换成本还不低
问了维修老师傅说这个都是直接换的。以后找个能拆开的学习下。
弹簧能单独买到吗,还没扔的,到时候试试看

网友:
小天鹅也就个品牌   货都是代工产品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拆不开是一个问题,第二就是没有修过这东西,第一次换成本还不低
问了维修老师傅说这个都是直接换 ...

搜索洗衣机更换抱簧,有很多教程的

网友:
大工程  费力气

网友:
都差不多的,价格在那里

网友:
在波轮洗衣机维修中,换离合器是难度和工作量最大的,劳力也费神,当年年轻时也干过,现在是有心无力了。

网友B:
其实离合器损坏几率不高,如果洗衣脱水声音不大,底部不漏水一般离合器没问题。

你这个故障应该是离合器的抱簧挂钩断了或者脱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离合器损坏几率不高,如果洗衣脱水声音不大,底部不漏水一般离合器没问题。

你这个故障应该是离合器的 ...

谢谢,没有拆开,说一般都是直接换离合器的,所以直接换了。也算个大件了
拆下来准备拆开看看的,锈了没有拆开。修了这么多确实很少换离合器的。
太麻烦了,基本上吧整个洗衣机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没有拆开,说一般都是直接换离合器的,所以直接换了。也算个大件了
拆下来准备拆开看看的,锈了没 ...

是的,检测抱簧要拆下皮带轮就能看到抱簧,如果没漏水一般有很多黄油,时间久了也许全发黑了,如果漏水也可能会干了或者长锈。正常情况下,皮带轮可以正反双向运转。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拆不开是一个问题,第二就是没有修过这东西,第一次换成本还不低
问了维修老师傅说这个都是直接换 ...

抱簧和棘轮、棘爪都能买到,如果更换过抱簧和棘轮、棘爪还是解决不了,再换减速离合总成。我前些天也换了总成,就是因为棘轮、棘爪经常损坏。
修理这种洗衣机不是技术活,主要是特么的体力活,使用时间长了,很难用优雅的方式拆开,没专用工具的话,全靠大力出奇迹。

网友:
我那个小天鹅售后报价是三百多,结果没修好,废了

网友:
来就是学习一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搜索洗衣机更换抱簧,有很多教程的

感谢指导,回去拆开看了一下,抱簧都没坏
坏的问题很小,其实是那个推动抱簧的塑料件锈蚀了,很难活动
当排水拉过来了回不去了,需要手动归位;已经换了就不折腾了吧。

网友:
以前的小天鹅洗衣机质量很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