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松下口腔冲洗器:Panasonic EWM1311

楼主(2025-02-20):
书从何起,废话几句,说是25开年不顺,很多事都赶一起,这坏那坏,电脑坏了没修好,拿去外面,对方重植2次cpu没好,让换板,反正几乎也不什么用的,没钱也没必要了,然后某日手痒无聊,把手机屏幕保护膜撕了,结果屏直接废了,虽说原来屏已经碎裂了,但带着钢化膜不影响使用,这回一撕直接玩完,只好掏出备用机用,用半天什么玩什么不对劲,看个半个点时间电视剧,眼花缭乱疼的,反正感觉就是很不舒服,特地去度了下2手机屏幕参数,分辨率差点,像素密度也差点,尺寸6.5与6.4虽说只差0.1,但屏占比又差太多,用不习惯,总感觉整体显示太往上了,其次导航三大金刚键距离太远,阅读和操作同样不舒服,然后我了鬼斧神工了个"大聪明",root后把它分辨率改了,结果就是显示和触控出问题了,要么说搞机需谨慎呢,能救重刷就完了,但没电脑也没心情搞了,又换个苹果用,同样用不来,不喜欢不习惯,一夜无眠,嘛的第二天直奔市场淘了个屏,还是习惯了的用的舒服。

废话完毕,开始放屁,又说是那天出土的这个松下的口腔清洗器,本着为拆而捡,蹭一帖的原则,这就就看看吧,你也别说我什么,虽然松下很多东西退出了中国市场,但鬼zi的设计是有点东西的。

型号参数。

3下5/2,卸底部,进水鸟,电池看起来也漏了,

以为这里有螺丝,扒拉扒了,白扯了

从顶部入手,扒了,

这个小泵有点意思,

直接卸了八块。

可以掏出主体了, A面

另一面

自家的电池

主控芯片95F652LN,印象里没记错的话,应该是三星家的单片机

其他电路细节

这个小电机应该是管清柔模式的或者吹泡泡的,

卡扣部分,用于更换前头入口喷嘴

主电机部分,没看错就是made in chian电机

水泵与其各种阀门件,也挺有意思

全家福。

反正也是扔,不动烙铁了,扣了电路板,这电池连接触片,内部是铜渡了一层不知咋,

无线充电感应电感

B面的电路几个元件

这个小电机,带个保险,标识SEFuse,应该是温度保险吧

内部整体模具设计还是不错的,缺点就是防水可能差点,再者水槽内部就固定水软管路的有一颗螺丝是5边还是6边的异形螺丝,挺烦人的,不动它也不影响,也拆完了,就这样,谢谢观看。

网友:
里面有气泵,水泵,工艺高超

网友:
我有个松下牙刷,也是进水了,拆了扔了

网友A:
松下产品还是很不错的,10年前有个电动牙刷,后来开关位置进水解除不良,自己修理过两次,后来电池不行淘汰掉。这个冲水压力大么?

网友B:
联想的电脑据说用的低温锡,很容易虚焊,不知道你那个型号是不是这个原因导致的,坏电脑不想搞的话打算出吗?

网友:
文字部分像是文言文

这东西不大,还挺复杂的,拆机辛苦,加分加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松下产品还是很不错的,10年前有个电动牙刷,后来开关位置进水解除不良,自己修理过两次,后来电池不行淘汰 ...

垃圾桶出土的…不知道,看起来感觉应该不差。

网友:
别说,小日本的东西设计的就是不错,用料也实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联想的电脑据说用的低温锡,很容易虚焊,不知道你那个型号是不是这个原因导致的,坏电脑不想搞的话打算出吗 ...

都说是低温锡,但我感觉不太像,还是先留着吧,也不知值几个钱,回来又被搞了几下,3.3v待机挂了,usb排线接口也半残不残的了…就图个折腾吧…

网友:
这是冲牙器吧

网友:
充电部分可以改一个镍氢充电器,还是无线的

网友:
这个电机都有保险,设计用心了。

网友:
楼主拆解详细,听说这玩意洗牙合适

网友:
拆解详细,了解了内部组件、电路。这种电器就是内部进水导致各种故障。我的飞利蒲洗牙器也是内部进水,已经修了好几次了,很少用了

网友:
久经考验的老战士了

网友:
工艺高超,设计用心了。

网友:
三防做的不行啊?

网友:
松下冲牙器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