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 拆解北京电子管厂1980年出品的6P1束射低频功率放大真空管----俗称电子管

楼主(2025-02-20):
买了一对其中有一个内部打火,拆来看看。

见到传说中的电子管打火,以前只在书上看过介绍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88329-1-1.html

首先介绍下6P1,6P1是参照苏联6P1P设计制造的。

P1P(西里尔字母:6П1П[1];中国型号:6P1)是一种已经停产的束射功率管。
它曾在苏联、中国广泛生产,与美国的6AQ5和6V6[3],欧洲的EL90类似。
由于6P1P是小九脚的电子管,与6AQ5/EL90等小七脚电子管不同,因此它不能直接替代6AQ5/EL90。
不过,在改变管座接线后,6P1P可以正常工作在为6AQ5/EL90和6V6设计的电路中。

6P1P有一种长寿命军用版本6P1P-EV(西里尔字母:6П1П-ЕВ 中国型号:6P1-J),它的参数大致相当于6AQ5W。
在中国,曙光电子管厂、北京电子管厂、上海电子管厂等厂家生产了大量6P1P(型号标注为6P1),
存世量大,其在各大线上交易平台的价格均较实惠。

用途
该管有着12W的屏极耗散功率,跨导为4.9mA/V,在典型的甲类单端电路中输出3.8W的功率,在甲乙类推挽电路中可以输出12W的功率。

在中国,该管曾经广泛用在AM收音机(如:红灯711电子管收音机)上作为单端功率输出级驱动扬声器。
后来在电子管FM收音机普及时,它被跨导更高、输出功率更大的功率五极管6P14P(西里尔字母:6П14П;中国型号:6P14)所取代。
现在,由于其存世量大、价格便宜且与6AQ5和6V6的电参数相同,它被喜爱胆机的音响发烧友和电子管吉他音箱爱好者用在功率放大器上。

苏联斯韦特兰娜工厂制造的6P1P(左)、6P1P-EV(中间)和曙光电子管厂制造的6P1(右)

6P1参数

介绍完了开拆

外观与内部结构

管脚排列与功能

管脚识别,管脚朝向自己,管脚缺口朝上右侧为第一脚,顺时针依次为1→9脚

吸气剂与抽真空口写真,

大致看一下内部结构
最外的是屏极(阳极),从屏极开孔处可以看到里面的栅极

阴极圈,起什么作用,大神来科普吧

灯丝,管脚与电极连接是采用点焊工艺

正式开拆
从最薄弱的部位开始---抽真空口
用螺丝刀轻敲一下抽真空口就断了

内壁涂的吸气剂几乎于光速挥发

不到一分钟就挥发得全无了

用迷你砂轮在靠近管座位置磨一圈,再用硬物轻轻敲玻璃管就会裂开

想要玻璃管整齐裂开有难度

只能开膛了

管芯完整无缺取出

不用隔着玻璃看了,好好欣赏一下吧

欣赏完毕!下一步要研究从哪里开始拆管芯,仔细察看管芯结构后应该从管芯顶部开始

把管芯顶部的阴极圈与第一栅极板剪除,云母绝缘板就可以取下,

阴极圈已剪除,剩下就是第一栅极板

阴极圈与第一栅极板已剪除

把云母绝缘板取下,阴极竟然跟着出来,还以为把阴极引脚拉断了,拉出来时并没有用力,很轻松就拉出来了,仔细看阴极没有拉断
原来阴极是从顶部出引脚的,然后连接到顶部阴极圈,阴极圈再与两侧的束射屏连接,最后束射屏与管脚连接。
一直认为阴极是像其他电极一样从底部引出与管脚连接的

云母绝缘板取下后,就可以清楚看到各电极排列顺序

再把屏极取下,把与管脚连接处剪断就可以

两栅极,阴极束射屏,灯丝

把阴极束射屏与管脚连接剪断

栅极这个细金属丝与两侧的支撑杆兼引脚之间不知道是用的什么工艺连接?

把第二栅极与管脚连接剪断

第二栅极

把第一栅极与管脚连接剪断,整个管芯就剩灯丝了

灯丝,外面裹了一层不知道什么(以前知道忘了)

管芯全家福

拆解完毕

网友:
这玩意看起来非常简单,但不懂原理的话很难理解!

三极管很好理解,四级管甚至五级管是个什么原理?

网友A:
楼主拆的这么详细能整个精华帖吧

6P1现在还出新管子吗

网友:
灯丝接上电源,一股白烟飞上天

网友B:
电子管好看不好玩,还得用高压,弄不好还会被电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子管好看不好玩,还得用高压,弄不好还会被电到。

好像也有低压版本,但总归需要额外一组,还有灯丝功率比较大,损耗多。

网友C:
“阴极圈”,在装配生产时内盛“吸气剂”,抽真空后,通过外加的高频磁场使“阴极圈”发热,造成“吸气剂”挥发,溅射在管壁上并吸附管内残存的气体,并在管壁上,形成黑色的玻璃镜面。表明管内以达到要求的真空状态,可进行下一步的电性能测试。
使用中如果当黑色的玻璃镜面变成灰白色时候,表明管子已经漏气。

网友:
楼上正解,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阴极圈”,在装配生产时内盛“吸气剂”,抽真空后,通过外加的高频磁场使“阴极圈”发热,造成“吸气剂” ...

谢谢大神科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子管好看不好玩,还得用高压,弄不好还会被电到。

有变压器做隔离,只要变压器初次间不击穿就没必要害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拆的这么详细能整个精华帖吧

6P1现在还出新管子吗

都停产超过2,30年

网友:
第一次见拆的这么散的
最后灯丝不点亮一下吗

网友:
可以做个小功率的功放,音色温暖饱满!

网友D:
拆解详细,属于破坏性完全拆解,了解了其内部结构和组件。

网友:
6P1非常经典的管子,胆味浓郁,就是功率小了

网友:
这个原理看不懂

网友:
拆解的特仔细,谢谢分享,看到了 电子管, 仿佛回到了 八十年代!

网友:
原来听说电子管功率可以很大的,看参数没看出来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拆解详细,属于破坏性完全拆解,了解了其内部结构和组件。

只要拆就得破坏,不破坏就拆不了

网友:
谢谢分享,老部件拆机展示讲解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