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GL3224固件升级1539、GL3224读卡器、eMMC读卡器,适配P25Q40H。

楼主(2025-02-20):
最近有读写eMMC的需求就在网上9.9买了一个安国的2.0读卡器

不知道是eMMC分区太多还是怎么回事读写很差,克隆到没什么,如果用DiskGenius修改东西整个电脑都要卡,就为了删除一个文件夹可能一两个小时都完不成,令人崩溃!

去立创搜索看有没有相关开源的东西,得知常见的GL3224是可以的,把家里的读卡器扒拉开看看结果里面正式这款芯片。优越者的R002A。

因为我是有eMMC编程器的所以也不在乎能不能读写boot分区,但是编程器需要整盘读写比较慢,有读卡器修改一些文件就很方便,稳定快捷就行了。

通过嘉立创开源项目得知还可以升级固件,但是需要加FLASH就加了一颗W25Q80DVSSIG,封装不合适就把脚剪短了重新弄了一下勉强能装上,电容电阻就随便找弄的0603的。
下载该帖子的固件
全网首发GL3224主控1539固件acasis阿卡西斯3.0读卡器拆解2022年最新 - U盘存储技术 数码之家
并按照这个帖子进行了适配
创惟GL3224读卡器DIY及电路设计 - U盘存储技术 数码之家

不想折腾打板就想在再买两个同款,毕竟打板做还是很麻烦的。结果没有了,找到个差不过款式介绍也是这款芯片买了两个。

买回来拆开发现自带FLASH,型号为PUYA P25Q40H的,默认就是1536的版本,本着折腾都折腾了就便顺把升级工具配置适配一下。

全部都升级到1539了。
注意:升级的时候需要直插电脑并且不要插其他移动储存器包括HUB,否则可能会识别错误导致不能升级。

附上文件:

哔哩哔哩:崭新的飞刀

补充内容 (2025-2-26 16:45):
安国读卡器慢得离谱有可能是电压不对导致不稳定,这种安国读卡器VCC和VCCQ都是3.3V,而绝大部分颗粒都是VCC_3.3、VCCQ_1.8,还搞坏我两eMMC!慎用!

网友A:
重新画了rst5170  不知道咋回事可以识别的主控芯片但是 识别不到emmc 还没找到原因

网友B:
你买的这个好像不能读EMMC, QFP32的貌似只能读TF卡,,我也刚买了一个拆开看了

网友:
几个3.0读卡器都吃灰,很少用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买的这个好像不能读EMMC, QFP32的貌似只能读TF卡,,我也刚买了一个拆开看了 ...

可以的,老款没有外部晶振4bit只能跑20MB/s,黑色的可以跑40MB/s。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画了rst5170  不知道咋回事可以识别的主控芯片但是 识别不到emmc 还没找到原因 ...

不知道吧,多参考一下其他开源项目。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的,老款没有外部晶振4bit只能跑20MB/s,黑色的可以跑40MB/s。

内部晶振 和外部的 不应该有这么大差距吧, 打算画个板子 去掉外部晶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重新画了rst5170  不知道咋回事可以识别的主控芯片但是 识别不到emmc 还没找到原因 ...

据说RTS5170这个IC比较挑EMMC...有不少EMMC都不认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部晶振 和外部的 不应该有这么大差距吧, 打算画个板子 去掉外部晶振 ...

反正老款和新款 芯片都一样 固件都刷到1539的  跑TF卡都能跑起来     就eMMC老款感觉就慢一半   能看出来的就只有内部与外部晶振的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据说RTS5170这个IC比较挑EMMC...有不少EMMC都不认

也不排除是电路设计问题,有些eMMC比较挑环境,电容配得不合适都不认。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反正老款和新款 芯片都一样 固件都刷到1539的  跑TF卡都能跑起来     就eMMC老款感觉就慢一半   能看出来 ...

外部晶振拆下来,,把X1脚接地 就是使用内部的了,,X2悬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部晶振拆下来,,把X1脚接地 就是使用内部的了,,X2悬空

能跑起来的是有外部晶振的,不能跑起来是老款没有外部晶振的。但是TF卡都是能跑起来的。

网友D:
这个TF转EMMC的板子不错啊
俺很喜欢

网友:
有3.0S升级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TF转EMMC的板子不错啊
俺很喜欢

嘉立创开源广场  很多转接板开源项目  自己改改样式  打板就行了

网友:
立创打板好了,现在免费的加了贴片门槛了,,看起来可能是目前全网最小的TF读卡器了
所谓的固件,应该是写在外置存储里的,原厂芯片自带貌似无法更改,,X1脚接地可免外置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