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变速自行车的花鼓拆开来看看,有人这么干过么?

楼主(2025-02-20):
老式自行车拆装要简单很多,

变速的是不是要麻烦一些,
毕竟齿轮那么多,
碟刹调校起来也远比v刹车麻烦

这里有人试过拆开花鼓,把里面的滚珠拿出来看看,再搞点新油进去么

网友:
好歹上个图啊

网友A:
   滚珠的还是轴承的?滚珠的装时候要注意间隙

网友B:
我都拆过,也没那么复杂,怎么拆的怎么装回去就好了。油不用上的太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都拆过,也没那么复杂,怎么拆的怎么装回去就好了。油不用上的太满。

花鼓用的是锂基润滑脂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滚珠的还是轴承的?滚珠的装时候要注意间隙

轴承里面还是滚珠?

网友:
引用 楼主:
花鼓用的是锂基润滑脂么?

我的不是啥好车,都是黄油伺候

网友:
轴承的坏了换轴承,散珠的检查珠碗钢珠,坏了换并添加适量锂基脂润滑油

网友C:
刚把捷安特ATX680的变速拆了,原因是有个车条断了,不拆齿轮没办法装车条。本来直接把变速齿轮拆掉就好了,累了一身汗也没拆掉,估计时间久了锈死上面了,只能拆零件了。里面是小钢珠,拆开发现外面的钢珠少了,应该是出厂就少了。
里面的卡簧部分上了些机油,花鼓声音明显小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把捷安特ATX680的变速拆了,原因是有个车条断了,不拆齿轮没办法装车条。本来直接把变速齿轮拆掉就好了, ...

拆变速是不是需要专用工具?

网友C:
引用 楼主:
拆变速是不是需要专用工具?

拆零件的话只需要一个钉子和锤,如果要把整个变速部分整体拿下,需要专用工具。

网友D:
换过花鼓的滚珠  就是那样了,总感觉比培林的要顺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过花鼓的滚珠  就是那样了,总感觉比培林的要顺滑。

培林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零件的话只需要一个钉子和锤,如果要把整个变速部分整体拿下,需要专用工具。 ...

把变速齿轮组拿下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花鼓用的是锂基润滑脂么?

花鼓你指的是珠档花鼓吧,这个用锂基润滑脂也可以,好像比较好的叫所谓的苹果酱,有可能是德国进口AUTOL阿吉普TOP2000特种润滑脂分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把捷安特ATX680的变速拆了,原因是有个车条断了,不拆齿轮没办法装车条。本来直接把变速齿轮拆掉就好了, ...

你是不是把飞轮拆了,拆齿轮不外乎就2种,一种是旋飞一种是卡飞 这2种都需要套筒和链条扳手,要是年头长的确实难拆,估计要使出吃奶的力气才行

网友:
建议楼主多去B站看看修车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