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做个牧田/大艺双接口616白菜白光

楼主(2025-02-20):
天气暖了,又要带孩子们出去玩了,有时需要户外焊接个线材电线什么的,就做个电池版的烙铁,车里经常放大艺电扳手,牧田款洗车机,于是就做个双接口的控制板烙铁。

手里还剩下个不带休眠的616控制板,反正以后都是用休眠版的616控制板,这个就用在这里吧,户外用或者临时也用不到休眠

找个小塑料盒

买两个接脚

开洞,安装

按个开关,控制大艺/牧田转换,打胶绝缘

大艺,牧田电池

测试

大艺脚比较小,插入又短,所以容易下坠

测试ok

打胶做绝缘。

说点建议,如果只做一种电池的,建议用小盒子,协调,好看,也好固定。大艺建议买带卡槽的接脚,我这种不好用。

楼主:
5串电池,满电55W,平常40.5W,户外用C4马蹄焊接航模电池完全够用

网友:
TX2是啥头子啊

网友:
看着挺实用的

网友:
温度不是数字显示急人

网友:
户外使用挺方便的,看着不错。

网友A:
直接买左边带卡口的就不会松动了

网友:
直接用螺丝上到外壳上就结实了

网友:
用惯数显的用616有点难受

网友:
厉害,太会玩了

网友:
绑定,这个牛,方便外出使用

网友:
这个方便外出使用。

网友:
我也组装了一个这种电池供电的便携T12,烙铁用的是透明壳的牛肉版,我只改了个取电座和双公头线。

网友:
一本正经的打胶做绝缘。做了好像又没做。

网友:
不让打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买左边带卡口的就不会松动了

昨晚看到马上在拼多多上搜索下了一单东成的上按钮电池取电座,2.92元包邮到家

网友:
太危险了,碰到金属就炸,还是插脚转化器靠谱,插的也稳

网友:
插一个口的时候,另一个插脚的电极裸露在外,有短路的风险。建议多加一个开关,用2个开关分别控制2个插脚,这样安全些。

网友:
我那个角磨机电池包老不用电池都饿死了

网友:
外出携带比较方便,挺实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