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东成18v锂电有一个电池电压偏低

楼主(2025-02-20):
四个都是4.1V,另一个2.7V这个坏了还是保护板问题,单节充电的是落后电池

网友A:
单独充满电试试还不行就是电池完蛋了

网友:
电芯坏了,该换掉了

网友:
换电池安排

网友B:
大概率是那节电池不行了,单独充满用一段时间就知道了

网友:
换电芯吧。99%是电芯问题

网友:
单独充满,用一段时间如果这节电池还是电压偏低要考虑换电芯了

网友:
是那节电池不行了。

网友C:
电芯不行了,换了吧,先整个点焊机再说。看我,想组装电池就组装,多方便!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98257&fromuid=956443

网友D:
不一定是电芯坏哦,也可能是保护板问题。把那节电池单独充满电,在用放电仪测一下容量,如果是容量正常,就是保护板问题。

网友:
那节电池坏了,你单独充电就能看出来那节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
单独测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去换电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一定是电芯坏哦,也可能是保护板问题。把那节电池单独充满电,在用放电仪测一下容量,如果是容量正常,就 ...

大家都说电芯问题,我也希望是保护板问题好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芯不行了,换了吧,先整个点焊机再说。看我,想组装电池就组装,多方便!
https://www.mydigit.cn/forum. ...

点焊机很少用到,仪器工具都放不下了,买新的电池包还是自己折腾是个难选择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概率是那节电池不行了,单独充满用一段时间就知道了

那节落后电池以前单独充过,好象也用过几次,不平衡了充电器就红绿灯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独充满电试试还不行就是电池完蛋了

为啥不是保护板问题呢?

网友:
要判断是不是电芯坏了,很简单,马上买个内阻仪,一测这组电压低的一一定要是内阻比其他组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一定是电芯坏哦,也可能是保护板问题。把那节电池单独充满电,在用放电仪测一下容量,如果是容量正常,就 ...

说得有理,支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