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益单火线随意贴开关有时异常熄灭

楼主(2025-02-20):
这个开关拆解论坛很多了,没啥看的。一直用的好好的一年多了什么也没动过,这几天偶尔出现打开维持不住马上熄灭的现象,过段时间开又完全正常没问题,给灯头并了附带电容也没改善

网友:
亮灯时,正弦波过零初期,可控硅不导通,靠可控硅尚未开通前的初始电压供给遥控器维持工作。

如果设定的初始电压太低,接近阈值,就遥控器就可能工作不正常,发生熄灯。还是要打开摩出其电路,分析初始电压怎么确定的,才能得到解决的方法。

我摩出的两个86感应开关的电路如下,可能跟遥控开关一样的工作原理。

下面这个图中,有我想改长延时的数据,请忽视那些数据。

网友:
不拆开看看里面?

网友:
要想维修必须拆开看看啊

网友:
必须拆开看看

网友:
时好时坏,用着闹心,换个新的吧

网友:
是不是虚焊接触不好

网友:
我的爆炸了

网友:
拆机论坛,应该拆开看看。

网友A:
单火线,是不是通过负载构回路

网友:
不拆开怎么修?

网友:
这类长期上电的设备,必须质量可靠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火线,是不是通过负载构回路

单火线,不亮灯时,通过负载构回路。亮灯时,正弦波初期不导通,靠可控硅尚未开通前的初始电压遥控器维持工作。

楼主:
换了个灯,问题消失,原来的灯也没发现异常

楼主:
再不正常直接换,这个开关用27a的电池,现在新品都是2节7号

网友:
遇事不决就换电容,16V的电解电容。。。
当然按理来说用电器两端并联安规电容是能够提高供电能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