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电池的充电问题

楼主(2025-02-20):
1铅酸电池
12V的,充到13.5V,拔掉充电器,电压缓慢回落到13.25V稳定。
2三元锂电
充到4.2V,拔掉充电器,电压基本不回落。
3磷酸铁锂
充到3.5V,拔掉充电器,电压缓慢回落到3.38V以下稳定。
那么
拔掉充电器后的电压和回落后稳定的电压之间的这一部分电量哪去了,是高电压漏电增大漏掉了还是深层次反应了,
如果高电压漏电增大,低电压漏电减小,那是不是就可以不用均衡充电,而只采用限压浮充就可以达到均衡目的

网友:
电池充电后电压回落是因为极化反应造成的。
铅酸电池就是通过过充电进行均衡的,每一个12v电瓶,都是由6个单体串联起来的。还有就是铅酸电瓶耐过充能力很强,所以可以采用这个办法。也因此所有针对铅酸电瓶的均衡充电都是耍流氓。
但是,锂电池就不行了!它不耐过充电呀

网友A:
电池充满电都会电压回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充满电都会电压回落的

4.2V的基本上没啥回落,铁锂和铅酸回落,我想这回落是不是和高电位漏电增加有多大关系

网友:
打个不恰当的比方:水沟上面下来水了,小鱼就在落水的地方聚集,没有落水后,小鱼都散了

网友:
铅酸有回压是胎带来的,就那样。三元好电池,充满不会回压。铁锂用适合的充电器充满 回压很小,0.05左右,回压超过0.1的,要么是电池不是好电池,要么就是充电器不匹配。建议换全新a品铁锂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B:
均衡充电和回压没啥关系,一般的均衡都是通过放电解决,主动均衡的相对少

普通的保护板,电池整体电压高了后,某一节达到闲置电压,保护板就关闭了,不能通过外面改变充电方法达到均衡目的

简单说,均衡是保护板设计后就决定了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均衡充电和回压没啥关系,一般的均衡都是通过放电解决,主动均衡的相对少

普通的保护板,电池整体电压高了 ...

可以均衡,只是你不会设置搭配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均衡,只是你不会设置搭配

你就说保护板都没有均衡的你怎么均衡就行了……

你不会给我说拆开电池吧,哈哈

网友C:
电池充电回落,可不可以理解为,向桶里放水看似满了,关掉水龙头,等水平稳后,实则没有满,水开得越大,越不容易满,充电也一样,大电流充电,等电压平稳后,只能充到8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充电回落,可不可以理解为,向桶里放水看似满了,关掉水龙头,等水平稳后,实则没有满,水开得越大,越 ...

你可以开小点一直流呀,例如12V铅电,13.5V、13.6V、13.7V、13.8V处对应的长期充电电流就是漏电流

网友:
并不存在“这部分电量”,回落以后才是电池实际内部反应平衡的电压,回落以前的电压是充电电压,这个电压实际上可以很高(比如我就把钛酸锂充到过9v,就是因为发现只要充电器电压高于电池电压,电池电压可以一直升高,所以才实测的),而充电的时候电池所达到的电压(有电流通过时电极的电位)和回落以后电池的电压(平衡电位)之间的差值,叫过电位/超电势。
顺便,当电压一直上升,电池会越来越热,只要充电器和电池之间有压差,电流也不会变小(尤其是不会因为电池电压升高而变小)。
再顺便,所以理论上只要电源和电池之间有压差,并且电源能输出电流,就能给电池充电——电流驱动化学反应而已。

网友:
补充,充电过程实质上是化学反应的过程,根据能量守恒,除了变成化学能的那部分能量(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电池的电量)以外,其它的电能都变成了别的形式的能量。
同样,当电池放电的时候,化学能也并不能完全转化为电能输出,所以电池有两个电量:输入电量和输出电量。
再进一步思考,从电网到用电器,会经过多次损耗:
1.充电器(电源)损耗
2.线路损耗
3.电池充电反应损耗
4.电池放电反应损耗

然后才会得到我们平时熟知的输出电量。
最后,还有用电器本身工作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