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为什么这种索尼电源拆掉指示灯就没电压了?

楼主(2025-02-20):
最近手痒想改个t12电烙铁,买了个索尼电源,里面为了装下电位器,航空插座和开关,移走了两个电容,

并且把原来的指示灯led灯拆掉了,在这个位置钻孔放上电烙铁控制板的LED灯,

但是我发现原来的led灯拆掉以后,电压就从19.5v变成0v了,也就是没有了输出,

把LED换了个位置接回,电压输出就恢复正常了,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这个电压低了点吧。改下电压更好。

网友A:
你有没有想过??双面板,LED过孔是还断线了???

网友:
真正的指示灯,不亮不行

网友B:
那里好像还有其他线路经过,你没看清楚就在那里钻孔把人家的后路都给截断了!

网友C:
如果说钻孔搞坏了线路,那把灯换回又有输出怎么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里好像还有其他线路经过,你没看清楚就在那里钻孔把人家的后路都给截断了!

不是的,首先是单面板,而且那里就两根线,一根给led灯,一根特别宽根本不受影响,实际上就是,拆了led就没电压了,把led接回去就有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没有想过??双面板,LED过孔是还断线了???

这是单面板啊,而且我找到这个led灯在电路板的代用位置接回去电压就恢复,钻孔的位置没做任何修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说钻孔搞坏了线路,那把灯换回又有输出怎么解释?

对啊,我反复测试好几次,关键点就在这led灯上,接上就全正常,拆掉就没输出。

网友:
正常情况下是不会出现的,应该是改造时切断了线路。

网友:
那只有画相关电路再分析

网友D:
猜是开关电源电路里的某个二极管用了LED代替, 这样直接点亮了正好做显示, 但是去掉了电路就不工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猜是开关电源电路里的某个二极管用了LED代替, 这样直接点亮了正好做显示, 但是去掉了电路就不工作了 ...

对的,我就这么干过,用2.23v的蓝色led做基准点。维修时临时换成了红色然后,各种不正常

网友:
可能是用发光管做基准电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