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蹲坑开一贴》1分钱捡的螺丝刀这牌子质量怎么样

楼主(2025-02-20):
《蹲坑开一贴》1分钱捡的螺丝刀这牌子质量怎么样

网友A:
看着还可以,就算用只能一次也赚了!

网友B:
可以验证一下,插翔上看立起来不?立起来就是硬度够了

网友C:
1分钱要什么自行车

网友D:
威力狮的,买过一柄六芯的
,做工还好,硬度稍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验证一下,插翔上看立起来不?立起来就是硬度够了

昨天硬干滑牙的电动车电池螺丝刀头屁事没有,但是螺丝也没下来,还好是十字外六。卖电动车的也太暴力上电池时把螺丝拧滑了只能换螺丝和连接线,明天用外六角扳手把旧螺丝全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威力狮的,买过一柄六芯的
,做工还好,硬度稍差

还行了,以前都是用可以说都是劣质螺丝刀,只要有滑头拧两下必伤刀头,这把只是掉点漆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分钱要什么自行车

本来是世达,不过这个价只能选3*75就选别的了

楼主:
掉了点漆总体还算满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验证一下,插翔上看立起来不?立起来就是硬度够了

插铅酸电池螺丝上能立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还可以,就算用只能一次也赚了!

掉在水泥也没有事,这把应该能用很久。只要不丢

楼主:
解锁新姿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