讯宝AP-0622拆解

楼主(2025-02-20):
某鱼上收了2个讯宝AP-0622,本来是想着买回来当个大功率无线中继来用的,但不会设置,也没有重置的按钮,所以就拆出来看看,没想到做工不错。有玩过这东西的大哥出来帮帮忙,感谢倍致。

楼主:
讯宝AP-0622外观

楼主:
讯宝AP-0622背面

楼主:
讯宝AP-0622主板整体

楼主:
有见过的大神吗?教教怎么设置吧,灰常感谢

网友A:
不知道是专用的console线还是一般网线控制的,应该有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是专用的console线还是一般网线控制的,应该有协议

两个接口,其中有一个接口是CONSOLE,但用电脑插没反应。用POE/WAN口能连接电脑,不过自动获取的IP段PING完了都没有通的,网上查资料说用MAC后四位可以查到管理的IP,因为摩托罗拉的管理地址是:169.254.*.*,后两段是用MAC地址后四位的16进制可以查到的,但一样PING不通,也无法从浏览器上登陆管理,确定AP原先是正常使用的。

网友:
使用console线电脑连接ap,然后再使用命令操作。

网友B:
你拿网线一端插该AP机器POE口,网线另一端插家里路由器任一LAN口,然后手机搜该AP的SSID,看有没有密码,看能不能连接上。有密码还连不上,这个AP估计还要搭配AC才能使用,你就没必要搞了。
另外就是拆开屏蔽盖,看芯片方案,然后刷机,看有没有openwrt可以使用,或者其他第三方固件可以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拿网线一端插该AP机器POE口,网线另一端插家里路由器任一LAN口,然后手机搜该AP的SSID,看有没有密码,看 ...

真心感谢您,我随后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拿网线一端插该AP机器POE口,网线另一端插家里路由器任一LAN口,然后手机搜该AP的SSID,看有没有密码,看 ...

刚刚试了一下你的这个方法,没发现有新的信号出来,估计真如您所说,是要搭配AC才能使用的。
“拿网线一端插该AP机器POE口,网线另一端插家里路由器任一LAN口,然后手机搜该AP的SSID”,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拿网线一端插该AP机器POE口,网线另一端插家里路由器任一LAN口,然后手机搜该AP的SSID,看有没有密码,看 ...

这个AP做工非常好,屏蔽罩被焊死了,改天有空闲了再拿工具撬开看看里面的芯片。不过这种十几年前的老AP,市场上的使用量又非常小,估计不会有适合的刷机方案的。况且,插电脑上也连接不了,不知道怎么刷机,编程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AP做工非常好,屏蔽罩被焊死了,改天有空闲了再拿工具撬开看看里面的芯片。不过这种十几年前的老AP, ...

感觉是高通的方案,差不多是9344之类的,自己适配挺简单,如果console不能使用,就只能上编程器了

网友:
就是有点老了

网友:
看起来好老了

网友:
做工还可以就怕技术已经落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