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真我neo5se换听筒(穷修)

楼主(2025-02-20):
手机在使用过程中,解锁了bl已经root,虽然在保但是没办法去送修,于是咸鱼买了个听筒准备开搞
  打开后盖,这个手机属于三明治结构
只能从后盖开始来!
  然后拆掉上边的所有螺丝,然后用划片开始撬开中框
    然后能明显看到只有一颗螺丝了,最后拆下螺丝,撬开所有连接,拿出主板,这次能看到听筒了
   最后发现商家发来的听筒型号不一致,排线位置不对,最后询问了商家发来的型号是K3P的听筒,没关系,问题不大,重植排线
  OK,准备安装了,发现没有导热凝胶,好吧,上个相变片代替一下
  然后开始安装试机,没任何问题,准备安装
   哎哟,安装后盖发现T9000用没了,手里也没有双面泡棉胶了,思来想去,决定用汽车密封胶代替一下把
  安装完成,没皮套,用保鲜膜包裹住,等待几个小时!大功告成,穷修

网友A:
保鲜膜不错啊

网友B:
楼主高手

这手机除了低亮度时有点费眼,其它都好,话说听筒怎么干废的?

我这个机器用了一年卖了九百多元,买成1500。

网友C:
还自己改线啊,有点水平啊!我前几天也是换了块电池,再战一年吧!后盖拆的我累死,其他的都是小儿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鲜膜不错啊

哈哈,条件捡漏,没皮套没压屏夹的可以学我,直接保鲜膜大法,记得把电源开关用刀划一下,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高手

这手机除了低亮度时有点费眼,其它都好,话说听筒怎么干废的?

对付用,想换机器来着,这个手机让我做成pe系统盘了,就懒得换手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自己改线啊,有点水平啊!我前几天也是换了块电池,再战一年吧!后盖拆的我累死,其他的都是小儿科! ...

刮后盖要一下一下划,在一个位置反复划几次就会开边,然后直接插进去走边线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