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TCT E618小喇叭拆解分享- PDD捡破烂系列

楼主(2025-02-20):
      最近入手了TCL的LT300收音机,然后看到卖家又发了另一款TCT E618, 虽然说样子丑了点, 但是好在按钮简单, 似乎更加便于操作, 没忍住就又入手了(死手怎么又在乱买东西了!!!!)
      好了, 这下手头有三台了,加起来的钱都购买好一点的收音机了, 都怪这该死的好奇心, 就想研究研究看有没有啥办法改底层信息, 让其焕然新生. 实现远程给家里人打电话,或者他们一个按钮打给我, 然后远程推送音乐给他们, 这样奶奶想听什么我就给她推送什么?
      不过事实并不能如我所愿, 买回来发现各种限制,无法突破.目前还在研究中, 期待有大佬可以给到一些突破性的建议!

      收到货发现诶, 样子要比LT300大一点点, 整个做工也有细微的差别, 体现在外壳比LT300看着廉价, 但是质感也不会差到哪去, 充电器从5V1A变成了5V2A, SIM卡槽变成了质量更好的金属卡槽, 多了一个TF卡槽,附赠了一张512M内存卡在上面, 里面存放的有一些音乐啥的, 原本以为替换一下文件就能放自己想听的了, 结果不行, 各种方式验证了下来似乎是有MD5的校验对文件?
      好在,有一个好消息, 设备插上电信联通卡, 能够直接电话打过来, 有铃声,能接听, 只需要按乡村声音就能接听, 不过内置了一个空号无法拨打电话.
      设备内的芯片4G芯片是采用的ASR的ASR3601装上驱动,能够通过AT命令基础空, 但是找了半天没有找到关于这款模块的AT文档, 只有其他型号的, 甚至资料比LT300还少.
      好了话不多数, 各位请看图, 看完了有大佬指点指点这个可以从什么方面下手去DIY, 让小破烂也焕发自己的第二春 比LT300那个要好点?

网友A:
内存卡里是MP3录音?

网友B:
一张图也没看到,话说我也买了那个15元的lt300,也下了那个54兆的资料包,奈何at文档英文的,没毅力看,当初买时的想法,有at方法,原系统不能破的化,就外挂单片机,用红外遥控拨号或蓝牙拨号,或者加实体按键,反正1元的ESP32样品,也有,你只要提供思路,其它自有大神来完成,之后抄答案就是。因为是自己外挂单片机,那么一键拨号,自动接听特定号码,这些应该都是可以的,给老人家使用应该是非常方便的。

使用几天,说说遇到的问题,我插的是单停的卡(能接不能打,流量用不了,只能打开电信官网),这玩意你待机和播放收音机最低音量好像功耗都差不多,8~9小时的样子(原机电池供电),然后发现他每天夜里会重启,我是关了那个“民生热线”的灯的,每天起来后,他都是亮了,连续两天都是夜里4点亮的。
因为上不了网,就不存在远控,那么这重启,要不就是系统初始设定,要不就是错误积累到一定程度,崩溃重启。

后来又发现了49元的老年机,想想真傻,还不如直接买老年机

网友B:
其实感觉老人小孩用,那种公交公司与运营商盒合作的只有4、5个按键的手机也挺好的,只是太贵,近300,可能没人买,又转变思路了,卖69元,然后让办张月租19元(合约36个月),或29元(合约24个月),这个倒是有好几百人办理了。电子围栏,特定号码自动接听,4个一键拨号,APP里能追踪位置,也蛮不错的。
我以前也有一个2G的这种类型的手表,高通芯片,虽然后台没了,但是可以用高通工具修改nv里的特定文件来改限制和号码,可惜电信2、3G关停了。

网友C:
其他不说,这个机器的做工是真的好!

网友D:
收音机与手机的杂合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存卡里是MP3录音?

内存卡里面有一些歌曲, 开机可以按MP3,播放, 格式是AMR的, 但是我替换成自己的音乐不能播放, 怀疑是md5校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张图也没看到,话说我也买了那个15元的lt300,也下了那个54兆的资料包,奈何at文档英文的,没毅力看,当 ...

不好意思,可能是因为图片来自于图床加载比较慢导致看不到的, LT300可以通过指令开启高清语音以后接电话,不过没有E618这么方便

楼主:
这是一个收音机+MP3播放机+电话机合集的设备, 理论上具有远程控制拨打电话,以及远程下发音频文件推送给设备听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感觉老人小孩用,那种公交公司与运营商盒合作的只有4、5个按键的手机也挺好的,只是太贵,近300,可能 ...

这款设备大哥有什么思路不嘛? 我研究了半天发现只有个串口是通的, 其他就没啥特别的接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他不说,这个机器的做工是真的好!

质量还可以, 塑料壳子也很厚,声音也清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收音机与手机的杂合体???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感觉很神奇

楼主:
收音机+手机电话的合成体,哈哈哈

网友E:
做工不错,,谢谢楼主分享好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工不错,,谢谢楼主分享好拆,,

感谢回复, 有什么新的思路,求教告诉

网友:
sim卡怎么玩?

网友F:
我以为那红字是你在图里添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以为那红字是你在图里添加的

哈哈哈哈,不是,自带的

楼主:
插上SIM卡能打电话接电话

网友:
这芯片没资料,可能与展讯的专利案子有关。
你想的要实现的,可能tcl-lt300b能实现,广和通L610 LTE Cat 1 模组资料多,实例也多,还有固件,我也不知道你是不是故意的,还是没找到,资料包更新了好几次,就是不给电话和短信的,我也扔个在elecfans看到资料: https://pan.baidu.com/wap/link?surl=1TgUur_OJvSw28lG_aXyaQw 提取码0519
这个我还没看,这里面有电话短信的,关键是中文的。elecfans这个模块应用的帖子蛮多的,我瞄了一下v1&V2的,试了一下能用ATD电话号码,打电话。电话过来时串口会有RING输出,电话被单停了,没去试短信。就这信息就能外挂esp32写程序1键拨号和响铃多少次自动接听了,然后你不是说还要推歌么,用流量都划不来,ESP32有WIFI,咱们论坛有人发过这种帖子,他能推歌给esp32播放,你找他去,让他帮忙帮你写程序。
就是不知道电池口的串口能不能这么用。
elecfans那边也有直接用USB口通讯的,我没细看,照理说可以借鉴一下,然后做个外挂拨号盘,这样就不用动收音机了。
你给的at命令集资料整理的挺全的,就是我不会用,感觉太多了,若是按AT+CLAC输出来整理可能就不会有无效的命令了,还有一个AT+GTSET?能设置的也就这么多。操作文件的命令还没看到教程,有机会再试。
感谢你找的资料,现在有些后悔没多买一个,感觉把模块拆下来,重新打版,再加单片机,就能做个能定位的小手机了,虽说成品也有卖的,但架不住平台费用和关停倒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