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防盗网外面加装纱网 有什么好办法?

楼主(2025-02-20):
想在防盗网外面加个纱网,感觉操作有难度,特别是用钢纱网。不好固定。

目前想法是改用蚊帐,先找点合适的扁长条,将蚊帐一端粘在长条上,再用3M双面胶将长条粘在防盗网上面。(什么材料适合做这个扁长条?  以及胶水? )

先安装正面,两边另外安装。

网友:
花钱找人干...

二○二五年二月二十一日

网友A:
不建议这样搞,装上去不难,但是搞卫生很难,想想没用几天,上面都是灰尘塞在网眼会多难看,以前我就见过有人这样搞过,后面没有多久就自己拆掉了。纱窗选那种不锈钢金刚纱的,比较硬好固定,量好尺寸,用尼龙扎带绑上就可以了。

网友:
金刚纱
简单绑扎

网友B:
栏杆外施工,蒙一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栏杆外施工,蒙一圈

高空作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建议这样搞,装上去不难,但是搞卫生很难,想想没用几天,上面都是灰尘塞在网眼会多难看,以前我就见过有 ...

看到不少人在防盗网上装纱网的,应该用水冲洗不难。

网友:
装纱网意义是?感觉都装上光照会大受影响

网友C:
装外面干嘛?装玻璃窗那里不好吗?

网友:
直接把蚊帐使用速粘胶粘在防盗网的内杆上

网友:
其实多余的,窗子都有纱窗了,防盗网还要纱窗干什么

网友:
目的是什么?防蚊子的话在窗户上安装纱窗即可

网友:
楼高几层的?一楼的话还好弄,高层的话还是找专业人士干吧。

网友:
防盗网外边装纱网,时间长了纱网脆弱得让你怀疑人生

网友:
最好是304的,如果是布或塑料的,过几个月或1年就老化了,脆了,掉一堆下楼

楼主:
引用 网友C:
装外面干嘛?装玻璃窗那里不好吗?

感觉不美观。 经常要开窗,晾点毛巾啥的。开窗时蚊子也会趁机跑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