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XEMAL X100多媒体有源音箱

楼主(2025-02-21):
2004年工作了,年底八十块买了人生中第一个音箱,还能用,电路改了一点。当时觉得音质还行,现在看里面偷工减料了,而且家里音箱好几个,占地方,这个就拆了卖铜吧。

网友:
这不是漫步者吗

网友:
早年买的东方红多媒体音箱也是一个低音两个卫星,音质挺纯的,缺点就是共用插座有爆响一下。
但是好处是声音挺纯的。

网友:
那么大的箱体只有15W,还TM虚标了

网友:
漫步者的声迈系列,算是低价抢市场的2.1系列。基本都是熟悉的utc系列
用料一般,但调教不错,适合电脑多媒体

网友:
2030芯片,主流配置。

网友:
低端产品,但是用料还算不错,只是当时价格应该也不便宜

网友:
这个有问题修起来简单,还是不错的,新产品都搞些开关电源+数字功放,修起来头疼

网友:
电脑2.1音箱,还是不错的,知名品牌

网友:
音箱用的时间也挺长了

网友:
这个也没多少铜可拆,拆了也就是做配件吧

网友:
可以改个蓝牙音箱吗

网友:
当年的标准电路,2030双通道,加一个低音。

网友:
还可以啊,为什么要拆铜呢?

网友:
可能改成蓝牙音箱效果会更好

网友:
还用上4欧漫步者喇叭不错了

网友:
漫步者,麦博都是好音箱

网友:
声迈X100,漫步者低端系列,我的第一套音箱就是这个。中高音还是行,低音不行,没有单独低音旋钮,听起来含糊不清,没有层次感。无前级,低音用UTC2030都硬伤。

网友:
这玩意儿属于能响,稍微像样一点的也就是一对音箱的才好用,尽管都是2030,变压器也比这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