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COMPAQ E500 笔记本电脑

楼主(2025-02-21):
海水鱼上 130 买了一台 COMPAQ E500, 发现软驱、光驱、键盘都有问题;

又花 233 买了一台 配件机,型号相同,略有差异,估计是海外版, 把 软驱、光驱、键盘 全使用到第一台上;
和大家共享!

网友A:
嗨,我这有一台爱国想I3的2代还是3代本本一直闲置。我那个在光驱位加了一个60G的mlc固态硬盘 。早知道卖给你啦。你花了363凑成一台机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嗨,我这有一台爱国想I3的2代还是3代本本一直闲置。我那个在光驱位加了一个60G的mlc固态硬盘 。早知道卖给 ...

I3 属于现代机器,我这个是 奔三, 时间差 20 年左右。

网友: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54365-1-1.html这台上网本我卖了半年,之后被一个坛友买走了。。

网友:
买的是情怀吗

网友:
康柏,曾经的全球第二大计算机公司。

网友B:
楼主用来收藏吗?这配置只能跑DOS吧!

网友:
WIN98系统跑起来没压力。

网友C:
好机器啊,我也有一台amarda,音质非常好的

楼主:
不是的,SCO UNIX 3.2.4 几十张软盘,要用软驱去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来收藏吗?这配置只能跑DOS吧!

学习用的,DOS, UNIX 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机器啊,我也有一台amarda,音质非常好的

开机 WIN XP 声音响亮。 已经重装系统了。
这个本子,可以装 2 块电池, 软驱插槽,可以插软驱,也可以插电池。

网友:
+1,买这性能的鸡鸡只能是情怀了...

二○二五年二月二十一日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开机 WIN XP 声音响亮。 已经重装系统了。
这个本子,可以装 2 块电池, 软驱插槽,可以插软驱,也可以插 ...

嗯,估计电池得换芯了吧?这个得注意了,有锁的。听歌非常好的,带低音

网友:
看着好古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嗯,估计电池得换芯了吧?这个得注意了,有锁的。听歌非常好的,带低音 ...

这种厚重的本子,都通电使用,不必要换电芯。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种厚重的本子,都通电使用,不必要换电芯。

嗯,也是,我以为你要换电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嗯,也是,我以为你要换电芯呢

请教,经常有人说电池有锁,是什么意思?
电池里面的保护充电电路, 主板BIOS 会去验证 ?谢谢1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教,经常有人说电池有锁,是什么意思?
电池里面的保护充电电路, 主板BIOS 会去验证 ?谢谢1 ...

不是啊,是电池上的充电板会锁住,最好是同步带电池一个一个替换吧。若是你拆下一组的话,主板电压低就锁住了,你即使再换上新电池,这个电池也没有电压了,放笔记本上也没有用的。有些长时间不用的,整体电压过低,电池也会锁住,有些大神会解锁,难度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啊,是电池上的充电板会锁住,最好是同步带电池一个一个替换吧。若是你拆下一组的话,主板电压低就锁 ...

好的,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