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v电池怎样弄才能替换3.6v电池用在充电宝上?

楼主(2025-02-21):
充电宝电池不行了,手边有个3.2v电池,替换3.7v电池接到充电宝中,结果不能用,有坛友说充电宝电路板是电池截止电压高于3.2v的原因,测了手边几个充电宝截止电压都是3.4v,不知到充电宝的截止电压能不能改低点来用3.2v电池?

网友:
改不了,除非换保护板

网友:
3.2V的是磷酸铁锂电池,3.7V的是三元锂电池,充电截止电压不一样,替换不了

网友A:
没搞懂,3.6V是镍氢电池?3.2V是?3.4V是?总之挺懵逼的说。

网友:
要用不同的主控板啊。。

网友:
用不了。我以前试过

网友:
得充电宝的主控芯片支持。查查看吧,如果支持的话一般有设置电阻!

网友:
电压不一样,别作死充爆了

网友:
三元和铁锂的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搞懂,3.6V是镍氢电池?3.2V是?3.4V是?总之挺懵逼的说。

不好意思,3.6应该3.7,就是电池上标注的电压值所谓三元锂电池(18650等),3.2v电池是万用表测的电池电压(太阳能路灯里的没标注光腚电池),坛友说是铁锂电池。

网友:
不能直接替换,需要改保护部分。不是老鸟,改不了。放弃。直接买个铁锂的充电宝板子。

网友:
一般充电宝没有对铁锂(3.2V)的专门优化的,你可以查下主控的丝印看看文档里面有没有提及如何控制电芯电压(一般是改电阻),但是我是比较建议直接用铁锂专用的板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3.6应该3.7,就是电池上标注的电压值所谓三元锂电池(18650等),3.2v电池是万用表测的电池电 ...

3.2V磷酸铁锂跟3.7V锂电差0.5V,不能适配,要改变许多东西,最好直接换成磷酸铁锂。
初步怀疑你想折腾的是 某西王充电宝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07656-1-1.html

网友:
得换换板,元充电宝只有个壳子能用了

网友:
我咋记得这帖之前发过?

二○二五年二月二十一日

网友:
楼主的想法很多人都有,核心是板子是否支持,但是充电宝的板子一般都不能同时支持两种电池的

楼主的问题还需要判断电池类型,如果知道电池容量,比较好办,放电到2.7v后再充电,根据冲进去的容量和两端电压即可判断电池类型

如果连容量都不知道,那就恒压3.7v并限流充电,根据充电时间判断,如果是铁锂电池,3.0-3.6v之间,充电时间应该很长,三元则比较短

网友:
充电截至电压不一样3.7V  4.2V

网友:
还是死了这份心思吧,电压不同,即使能换上,也不能给3.7V的充电

网友:
有一种专门3.2V电池使用的充电宝电路板,支持22.5W的,看看能不能换上

网友:
保护板不同。